請問各位關於ep200 v2 ~~

楼主(2009-04-20):
正在考慮入一架小點的三d机~可以方便携帶~現在鎖定了v2 ~但有一些問題想請教各位~~

請問一下各位有飛过ep 200 v2 的大大~
你們飛這個机有炸坏过什麼嗎~很多人說這個耐炸~
而這個机在轉头方面結構很簡潔,看上去感覺很扎實,金屬感的確很強~尾部更不用說~都說达到零虛位,主要想知道一下這個机最常炸坏的地方是什麼~
而另外是穏定性怎樣呢~都說是十分靈活但很穏定~但好像沒看过能脫控的視頻~而我現在只飛过016 和 lama ,有人說ep 200 比016更難飛~真的嗎?
再來是副厂件的問題~聽說能用火狐的配件~而ep 200 v2 常坏件中有什麼可以用火狐配件代用嗎?
最后各位可以說說飛這個机的感覺~~好讓我們想入v2 的有個準備~感激不盡~~

网友:
一般在草地玩,只会炸坏横轴螺丝(几分钱一个),大奖夹的桨夹臂 我也是试过轻微炸弯过,扳直了就继续用了。原配的sp桨非常耐炸,想炸烂不容易啊。。。。

网友:
脚架不耐炸,其他的到现在没有发现哦。

网友:
新手我劝你还是算了吧,越小的飞机的越难控制。
而且这机价不便宜,零件好贵,还不太好买。  关于耐不耐炸,主要看你炸在什么地方,如果在硬地上炸,一样会烂的,而且小飞机调起来
还比较麻烦,比大机要下2倍的耐心。
还是上450吧,零件好买还超便宜,EP200 一千多块的空机可以买几架450了,当你炸烂了几架的450你已经是高手了。

楼主:
回樓上的~450我會一星期最多飛一两次~但200机型可以天天飛~
享受的不一樣~

网友:
你看你看450的托又来了..............

网友:
副厂件还有飞越的塔罗200,比火狐的还要好,还要便宜

网友:
200v2用随机附送的长平衡竿+大重垂非常稳定,用易死开的7.5G都可以稳定悬停,还有,200V2并不难调,只是没有合适的螺距尺,当然这种小机几乎没必要用螺距尺,眼睛看看就够了。
EP200V2不容易炸坏,尤其是在草地上,但450逢炸必坏,200V2会节约你的修机时间
总之,EP200V2不会让你后悔
(小秘密:我的EP200V2用GM730+北田D113F感度开到100%不追尾)

网友:
没螺距尺可以用量角器的。。。。

网友:
谁在说200副厂丰富就是菜鸟!
飞越出的200配件我都买过,只说有问题的:
脚架孔细,v2原厂脚架管需要扩孔才能穿过。
主轴细而且短,估计是给火狐用的。(装上螺距范围不够,可怜我买了一大堆 )
皮带,不用说了,写明了是给火狐的。
尾桨,比原厂稍窄。

特别赞一下的是黄色塑料桨,飞3d和木桨没什么差别。

网友:
LS的兄弟飞越200脚架需要配合飞越脚架铝管,别说V2我的火狐照样塞不进去.
(火狐铝管:3.9MM)  (飞越铝管:3.7MM)
其他东西火狐确实直接就好用的, 因为飞越参考的是原来的颶風200

对了,你那一大堆主轴,皮带,尾桨,如果用不着,便宜出给我吧

网友:
哈哈哈,我来灌水了~~~

网友:
我反而喜欢调EP20V2 小飞机我觉得不难调。因为我喜欢用手拿着飞机调机。就算ield也是拿在手上调。用眼和手去判断。
450的大飞机用手危险性太大了。所以我调起来没有那么顺。
EP200在有草的地方飞损失非常底的。通常都是炸机后换横轴螺丝。另外新手想飞机飞得稳。还是用加长的副翼杆。这样飞机非常的稳定。

网友:
EP200在有草的场地飞损失非常非常小,一般炸也就是头罩裂点或者大浆夹螺丝坏掉,在水泥地上结果就不一样了。EP200V2调好了很稳定的,不能调的太贼了!

网友:
引用:
哈哈哈,我来灌水了~~~

哈哈你灌不过我了,现在我比你高了

楼主:
全十字的螺絲用起來有不便嗎~會容易鬆脫嗎??

网友:
飞悬停什么机都耐炸

网友:
飞3D什么机都怕炸

网友:
v1都耐炸,v2应该更好吧

网友A:
我来补充一下, 小炸都不怕, 大炸谁都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