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 正在用202的魔友 进来看看

楼主(2009-04-20):
我现在在用 202  但已经坏了3个了

前2个 分别是 空中死舵

第三个 比较奇怪 调螺距的情况下  第2通道德202 挂了

前2个已经返厂修好  第3个刚返厂了

202 售后还是不错  赞一个

我的是 好盈40A  翱翔2218   401  9257   202

请大家分析下 什么原因??

另外  根据厂家建议  加装好盈外置UBEC

谢谢大家

网友:
没什么原因
我也挂过,看在能修的份上暂时忍了吧

楼主:
怎么没人发表意见啊 郁闷

网友:
去年我用过4个202,也死舵,开始我认为是工作电压高过4.8V(202的参数标明工作电压为4.8V)造成的。后来和厂家进行沟通,有可能是我所使用的电调内置BEC(我用好盈40A内置BEC电调)给舵机供电不足造成。最近又买了三个202,用ztw40A电调+好盈外置UBEC(3A/5~6V),BEC输出电压设为6V,经过几周的飞行(其间炸机几次),情况良好。202的回中性和精度不错,只是感觉舵臂单薄了些。

网友:
建议楼主也用外置BEC试试,也许问题能解决。

网友:
和我也说ubec的事,也加了一个,暂时还没事。
202有厚的舵臂啊?厚到一体球头拧上没法在背面加螺母

楼主:
我早加了外置UBEC

加了后  在一次调螺距的时候  居然也烧了一个202  也就是坏的第三个202

真的郁闷  到现在还不晓得是什么原因

昨天坏了的第三个舵机 厂家已经修好邮寄给我了

网友:
202厂家的 售后非常好  海泰克的 太垃圾

楼主:
好在202售后好

不然我真的会郁闷死了  哈哈

搞得我现在飞450  提心吊胆的  深怕空中死舵  技术严重打折

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了后  在一次调螺距的时候  居然也烧了一个202  也就是坏的第三个202

真的郁闷  到现在还不晓得是什么原因

昨天坏了的第三个舵机 厂家已经修好邮寄给我了

如果加了UBEC还烧舵机那厂家确实应该好好找原因了

楼主:
是啊

真的郁闷  加了好盈的外置UBEC

居然调螺距的时候 挂了一个  很奇怪

现在提心吊胆的飞了10个起落  暂时没问题

哎  真不知道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