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电调,不会设定缓启动,老鸟们进来看看!!

楼主(2009-04-20):
昨天到广州丽盛去买了个兴耀华的25A无刷电调,因为我只飞过004还不懂什么电调可以飞直升机,就问老板这个电调可以不可以用在直升机上,老板说没问题,但是我拿回来装在机子上试了试,发现轻轻一推油门就飞得老高,油门太小就一直抖,,,
今天问那家店,他说电调本来就是这样子的,我问他们怎么调,他们说不知道,态度极其恶劣, 。。。。。。。。。。
唉!!!看来店少了他们就嚣张了,现在换是不可能换的了,看看哪位知道设,教我设定一下,
也希望广州的模友注意一下这家店了,,同时请广州的模友推荐一下广州的一些态度好的模型店!!

网友A:
要看具体的电调,不是所有的电调都能设定参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具体的电调,不是所有的电调都能设定参数的

兴耀华的25A无刷电调,就是这个品牌,,好像上面没写型号,,,就像XXD的一样,什么都没有的,,,
我昨天乱搞搞得可以缓启动了,但又被我乱搞又不行了,,还有就是小油门还是会抖!!

网友:
我也经常去丽盛买零件,广州很多前辈级的发烧友也喜欢到丽盛。服务没问题啊。是否你当时陈述问题无法把中心话题说清?售货员无法理解。让我试下帮你调。或检查一下电机引线是否有暗断几股线。我Q853392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