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手扳床改装

楼主(2009-04-20):
前一段时间我的铝型材雕刻机完工了,找了个时间将雕刻机的资料开源了,同时发了个链接到这里,不知道是因为我没在这边贴图片,还是因为这边的朋友主要只对车床铣床感兴趣,我那铝型材雕刻机开源的贴子一个回复也没有。
因为雕刻机搞完了,但我发现没有车床还是有很多事干不了,所以就从坛里一个朋友那收了个手扳床,老便宜的,但收到之后才发现太小了,但没办法,其它材料都到了,只有改下去了,即然大家对车床感兴趣我就把手扳床的改造贴出来,请大家多多评论,谢谢!

网友:
坐沙发等着看

网友:
楼主图呐
等着看

楼主:
1000W的直流马达

1000W的直流马达,很多朋友应刻都见过,网上一个朋友那收的,给手扳床,不知道是不是太大了,没办法,当初还以为车床好大的,所以买了个大功率的马达。不过如果真的太大了我还是要用它的,到时搞个调速器,把功率调下去就没事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0W的直流马达,很多朋友应刻都见过,网上一个朋友那收的,给手扳床,不知道是不是太大了,没办法,当初还以为车床好大的,所以买了个大功率的马达。不过如果真的太大了我还是要用它的,到时搞个调速器,把功率调下 ...

这马达我也淘有一个用在改的铣上,噪音小

网友:
我顶你。。。我也买了和你一样的手版床。。首要的问题是。。主轴连接法兰盘 请问楼主是怎么连接的。
其实这床子总体来说很物有所值。如果自己DIY。。做个床头箱和个大小拖板也不至这个钱了。而且精度还不行。
我建议如果有想DIY床的朋友。可以买这个在改装。呵呵经济实惠。。。就是不能加工大的部件。。不过自己娱乐其实也够了  个人感觉如果有动手能力。。可以把这个小东西改的非常强大。
希望有这样的小手板床的朋友都一起参与近来。

楼主:
皮带轮,主轴连杆和卡盘

4爪80的卡盘是,淘宝上买的,有那点贵。皮带轮(包括马达上的皮带轮)和主轴的传动杆找了个加工店加工的,加工费倒不是很贵。马达与主轮的皮带轮用的2.5:1的减速比。

网友:
这样的皮带直接驱动方式就像西马特c0了,噪音小很多

网友:
我也想要楼主那种小手板床!要卖床的兄弟联系我。

网友A:
问长城制造大哥。看看吧
他上次搞了十几台。。不过不知道还有没有了。呵呵13500799788史大哥
你联系下他看看还有没

网友:
楼主继续!!迫切想看看细节

楼主:
手扳床改造到大家看到的第一张图片那样己经花了1000元出头,一个卡盘的价格就跟床身价格差不多了。
因为我用的是4爪薄形的卡盘,只依靠M16的内螺纹固定,所以不能反转,看看以后有没办法给它固定住,不让它反转时退出来。
下一步的改装是将双山导轨改为线轨,并且延伸到转盘处,这样行程可以增加到150MM左右。因为床架两侧安装距离太小,没办法直接装丝杆轴承座,如果能解决丝杆的固定问题就直接改为数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长城制造大哥。看看吧
他上次搞了十几台。。不过不知道还有没有了。呵呵13500799788史大哥
你联系下他看看还有没

谢谢兄弟。

楼主:
因为还将车床和马达装到一起,这个可能还需要焊个铁架子,再加上马达功率太大,不知道卡盘受得了吗,有点怕,还需要加调速器才敢试,所以到现在还没车过东西出来。

网友A:
请问楼住。。你的卡盘法兰是用什么形式连接到主轴上的
还有我给个建议。感觉没什么必要延长那150MM。。感觉直接用尾顶装载尾部转盘上。。调节好中心就可以了。尾顶本来就有一段行程的。。
一味的想增加导轨长度感觉没什么意思。你要把床头箱后移(把卡盘占掉的工件让出来)我想也够用了。呵呵。
以上只是个人观点。
我们可以互相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住。。你的卡盘法兰是用什么形式连接到主轴上的
还有我给个建议。感觉没什么必要延长那150MM。。感觉直接用尾顶装载尾部转盘上。。调节好中心就可以了。尾顶本来就有一段行程的。。
一味的想增加导轨长度感觉 ...

我的卡盘就是通过M16的内螺纹固定,80的薄卡盘有内螺纹的,你在主轴传动杆上车个M16的螺纹就可以了。部分的卡盘要做个法兰盘才行,而且在法兰盘上要钻螺丝孔的,那个要找人加工的。

网友:
怎么样了。

网友:
卡盘好奇怪, 上面好多洞洞眼, 比常见的薄, 夹持有力不?

网友:
楼主的跟我一样,我说的是地板

网友:
学习了,帮顶 上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