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大LAMA换FUTABA遥控器不好用的问题。

楼主(2009-04-20):
我的大LAMA换上FUTABA的接收机就一个
电机
转一个不转。调3和1的电位器两个浆达到同时转但方向还是顺时针转。断电后再接上又是一个电机转。不懂啊!!为何调完了定不住啊!!用2.4G的控也不好用有同样的故障。后来用FUTABA的控加上原来ESK的6通接收机就好用了》难道接收机不一样吗?
发此贴请高手帮助解决。先谢谢了。还有就是3和1上的3个电位器都是干什么用的。。。???谢谢

网友A:
SK知 SMG知 我也知

网友B:
QQ75146119,探讨 大LAMA 问题

网友C:
控设置好了吗

网友D:
大拉码是标准四通PPM接收机,那么你的高级控就要关掉所有混控,使用同频PPM发射,这样就应该可以用了。
当然你可以把大拉码上的接收换掉,换成PCM或2.4G,就可以用你的高级控上的PCM或者2.4G了。

网友D:
三合一上是三个旋钮吗?可能是两个吧,还有一个是灯我想 ,因为我没有大LAMA,只有小LAMA,第一个旋钮是陀螺感度调节,第二个旋钮是双桨平衡调节,第三个是LED发光管。

楼主:
月光如水你好
你的回答我很感激。先谢谢。
我把3和1的 外衣脱掉了才发现里面还有一个调节电位器。
我用T14的2.4G接收机不好用。换PCM接收机也不好用。只有用原来的ESK接收机用PPM就好用了。不知道为什么?用原厂的发射和FUTABA的6EXHP也好用。必须用原厂的接收机就好用。用FUTABA6通PCM1024接收不好用。是不是控有什么说到啊!!请指教。。

网友D:
这个,我没试过,我觉得接收的输出都应该是一样的,不同的是控里面的混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