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大拉马e020的电池问题?

楼主(2009-04-20):
想请教大家飞大拉马,用什么
电池
,换用非原装电池,插头如何处理?
哪种电池好用

网友A:
换成T插

网友B:
E020是11.1的电池!T插比较好 其实随便!

网友C:
亚托250的电池,不用改头,直接用,飞8到十分钟

网友D(2009-06-15):
想买低价大拉马e020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