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我的拉马V3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9-04-20):
各位前辈:我的拉马V3小飞航线时,突然瞬间往下掉,就象失控的感觉,瞬间又恢复,这种情况是不是前辈们说的“掉频”现象,是什么因为,并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请教了!!!

网友A:
控的天线没有全部拉出!就是飞机接受控的信号不好,飞机的接收天线放在机尾上

网友B:
信号问题 晶体问题 天线问题 电机问题 都有可能!有时候是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