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飞机锁尾

楼主(2009-04-20):
飞机在快速推油门的时候 尾巴就会 向一边闪 不知道什么原因        如果是 慢慢推油门 就不会出现这个情况
陀螺是401  请教高手分析一下~~~

网友A:
出现的情况:1、皮带松了(或使用时间长,磨损),拉紧(或更换)。
                    2、陀螺感度不够,调高点,直到猛加油门有少许摆动(不能完全固定一个方向不动),但感度不能太高,高了会出现追尾。
                    3、换个好点的舵机

楼主:
那如果延时调短一点或感度降些是不是会好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如果延时调短一点或感度降些是不是会好点?

延时短了会加强追尾倾向。如果你的锁尾舵机足够好,延时可以打到0。但是即便是401+9257,调得不好仍然会发生急推油门尾巴锁不住的情况。把非锁尾模式调好了会大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延时短了会加强追尾倾向。如果你的锁尾舵机足够好,延时可以打到0。但是即便是401+9257,调得不好仍然会发生急推油门尾巴锁不住的情况。把非锁尾模式调好了会大有改善。

把非锁尾模式调好了会大有改善?愿闻其详 学习~~~

网友B:
详细的我已经在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里说了。您可以看一下自己的是不是这么回事儿。

网友:
转速不够
 试试把转速提高点~

网友:
提高大桨转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现的情况:1、皮带松了(或使用时间长,磨损),拉紧(或更换)。
                    2、陀螺感度不够,调高点,直到猛加油门有少许摆动(不能完全固定一个方向不动),但感度不能太高,高了会出现追尾。
      ...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详细的我已经在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92219&extra=page%3D1 里说了。您可以看一下自己的是不是这么回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