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蓝色B6充A123的方法```

楼主(2009-04-20):
我是蓝色B6`就是 淘宝上不带电源228块的那种`````找了半天没找到LIFE的菜单,,求用过的朋友告诉下详细方法,,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A:
是不是设置里可对LIPO调整截止电压,如果可以调到3.6V就OK了

网友B:
选择3.7就是lipo,3.6就是lion,3.3就是life

网友C:
在user选项中可以切换lipo,lion,life

楼主:
明白了`谢谢XD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