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YT大小齿盘摆动的问题~~!

楼主(2009-04-20):
各位老鸟!~我从新的YT450开始,就发现大小齿盘在转动的时候,小齿盘会有一点点上下摆动~许多人说YT的齿盘就是这样,这种说法正确吗?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我已开始以为是单向轴承的问题。。。
盼复~~谢谢!

网友:
都这样哦,我的最早的亚拓450SE,到现在的山寨的450 都一样,换单向轴承和轴承套有的可以缓解。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小齿盘在抖动。。。

网友:
没有多大的影响,放心的飞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老鸟!~我从新的YT450开始,就发现大小齿盘在转动的时候,小齿盘会有一点点上下摆动~许多人说YT的齿盘就是这样,这种说法正确吗?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我已开始以为是单向轴承的问题。。。
盼复~~谢谢 ...

不影响飞行,就让他去吧。

网友:
正常,小齿是锁住主轴的

网友:
都是这样的 没事

网友:
小齿上锁主轴的罗丝,不能锁太紧,锁的越紧,小齿变形抖的越厉害,,当然,不锁紧,又怕飞出来,,拧到刚合适,上点罗丝胶...

网友:
9楼说得有道理!就按这种方法做就可以改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