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了2个多月215连杆长度没人理。。。自力根生吧!

楼主(2009-04-21):
舵机上的连杆可能根据不同的舵机需要适当调整。我现在的螺距是从11度到-11度,中联无干涉,升降限位座无干涉。悬停,航线很稳。但是3d翻转半径有点大,需要有一定高度才能进行柔和3d动作。。估计是因为机器转速不够(没米买好电池。。。 )

这周有空的话再拍段航线视频证明一下吧

网友:
lz好人 没有215 不过还是要顶 大家都这么热心 航模就能玩的更轻松了

网友:
我的各杆长度与楼主有点不同,不过这机的设置也是因情况而定,我也是设到-11到+11

网友:
问两个多月????问SJM客服 啊??

网友:
你很能折腾,以后我玩180的时候还得靠你技术支持了~

网友:
支持TAI,帮忙顶一个

网友A:
3D不够? 你把3D油门全设成100% 然后把 斜盘里的SWSH设置    A和E都加大。 你 斜盘的动作就会很大。  记得别动P。动了你的螺距就要重新设置了

补充。 副翼的球头越向外 动作越平稳 越向内越灵活
除了3个舵机的连杆 其他连杆都要和说明书上一模一样 否则会给你的调试带来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不够? 你把3D油门全设成100% 然后把 斜盘里的SWSH设置    A和E都加大。 你 斜盘的动作就会很大。  记得别动P。动了你的螺距就要重新设置了

补充。 副翼的球头越向外 动作越平稳 越向内越灵活
除了3个舵机的 ...

我的3d应该是电池动力不够过柔。2s 1000ma 20c 普通飞3分钟就3。3v报警了

215有说明书吗?这个我也求了2个多月,没任何人告诉我哪里有。如果你知道有麻烦告知了。。我将非常感谢

网友:
你没说明书 你的飞机是怎么组装起来了?

网友:
自力更生!

支持LZ自力更生的不懈精神.........

网友:
LZ要卖掉这架JJ

网友:
看来有这JJ的都得自力更生

网友:
顶楼主,你越来越专业了,估计客服被你淘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