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的3和1调完了断电再接通又回到原来的状态如何示好啊 ...
LAMA的3和1调完了断电再接通又回到原来的状态如何示好啊?

楼主(2009-04-21):
LAMA的3和1调完了断电再接通又回到原来的状态如何示好啊?请指教谢谢!!

网友A:
不会吧~调什么啊,感度啊

网友B:
你搞错了吧,要断电调才能存贮住。
加电调的话不起作用的

网友C:
双桨比例调节要关电调节,陀螺感度调节可以加电调。

楼主:
谢谢 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