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兄弟进来看看吧

楼主(2009-04-21):
请问我怎么初始化我的
陀螺仪
我的陀螺仪是KDS800的 控是天地飞6C

网友A:
我也是kds 800 的~一插上便能用~不需要初始化的~
看看正負开關~調調limit 和廷時~好點的尾陀delay的調到10左右~數字陀的歸零~另外的limit的調大點像120左右~
最后要注要數字陀机和非數字陀机的在陀螺仪上有一個特定切換~
沒什麼了~很簡單的陀螺仪~

楼主:
谢谢LS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