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接收机距离电机1厘米,接收机信号会受影响么

楼主(2009-04-21):
本人飞翼机小巧,设备紧凑,接收机距离
电机
才有1厘米,不知道接收机信号会不会受电机电磁波影响呢?遥控距离近可能不会,远的话可能会,有这种情况么

网友A:
应该远离电调和电机
此外pcm的接收要好很多,ppm的有时候动油门就明显有干扰了

网友B:
接收机離一厘米是小了些~一般接收机是ppm的比較易受干擾~遠點比較好我認為安全點最少是3cm左右~
而另外真的改不了位置~可以用錫紙包一包接收~減輕一下干擾~或放些吸干擾的在它們之間~忘了叫什麼~

网友C:
多多少少会。千万不要用单变频的接收机在这种情况下

网友D:
如果是2.4G的接受一样有干扰吗?

网友C:
干扰有多种方式,基本同时存在
对2.4g来说也会有一点 但是影响小很多
你可以看看我一张飞翼的照片,2.4g就在电机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