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控如何配接收呢?

楼主(2009-04-21):
比如我有futaba的4通控。如果要配接收的话,就买个接收,配相同频率的晶体就可以了吗?接收有没有品牌的限制呢还是只要频率一样就可以?
另外如果是变频发射模块,ff9那种,这样的该如何配接收呢?
谢谢大家

网友A:
买个相同频段的接收就可以了,比如你的控是72M的,你就买个72M的接收就可以了。如果是带模块的控,那就看你的模块了,多少频段的模块配多少频段的接收

网友A:
PCM的有品牌的限制,PPM的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