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头方向改变掉高度问题

楼主(2009-04-21):
请教各位高手,我的004
电池
是1000mah 7.4v 20c的,在悬停时一打机头的方向杆,飞机就掉高度,难道是一部分动力分给了尾
电机
?

网友A:
7.4V电动力较弱反应较明显,一般向右打方向不会掉,向左反应大些。

网友B:
掉高度的主要原因是转带不够,把油门曲线调高点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B:
错字, 是转速不够!!

网友C:
固定翼那有油门曲线??

网友B:
004是固定冀

楼主:
请问004怎么调油门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