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试过在E004上加副翼陀螺?

楼主(2009-04-21):
    手头有一个ESKY 0704陀螺仪,突发奇想,把它用扎带绑到了四合一上面,面朝前放置,连接到了副翼舵机那,拿在手上转动机机,看当004向左右倾斜时,副翼舵机会向反方向调整,感觉应该会起作用,于是在家里客厅里试飞了一下,可结果并不我想像的那样能脱控飞行,只是稳定了一些,和原来没多大区别,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很简单,0704的程序,不是判角速度的 ,估计要改下程序
这个我不会

楼主:
恩,感觉当机机倾斜后,能自动调整的,可结果不行,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这机头 好重啊

网友:
你想用陀螺仪当平衡仪啊 ,不行的

网友:
應試用鎖尾陀螺仪

网友:
不管什么陀螺仪都不行的, 最多做成无副翼

网友:
也就是电子副翼

楼主:
我分析原因可能是在室内004是姿态改变是主动的,也就是我控制的,没有被动改变的情况,而陀螺仪对被动改变的情况才会修正,改天去室外试试,看看它对风引起的变化能不能修正。

网友:
问3个问题:
锁尾用的陀螺仪距离主轴的距离是多少?
你打算用来锁副翼的陀螺仪,距离中轴的距离又是多少?
陀螺仪的灵敏度,你设了多少?

网友:
陀螺仪安装一定要水平,至于离主轴远近或者在安装面上是否旋转一定角度,没有要求。
陀螺仪只会侦测机体自转的角速度,所以不论安装在机体的任何位置,所侦测到的角速度都是一样的。

网友:
当然用来锁副翼就变成一定要跟主轴垂直

网友:
前提是去掉副翼, 同时用两个分别锁副翼和升降

楼主:
谢谢YXU2008,呵呵,人家作得比我好多了,在有风等外部条件影响下,004相对前后,左右的变化更不容易控制,所以想用陀螺来帮助下。

回10楼:因为是控制副翼的陀螺,所以离中轴多远并没有太大关系。离主轴应该越近越好,本来想放到4合1的前面的,不好固定,就放到上面去了。陀螺的感度我调到了正中。

网友:
哈哈,好想法,我也试试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