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对尾悬停过关,练习三面悬停和对尾航线怎么练习,练习的体会

楼主(2009-04-21):
004练习到现在,对尾悬停已经没有问题了,共计损失双孔拉杆一个,Y头2个,旋转头2个(要不是用铜丝代替了双孔拉杆,Y头和旋转头应该不会坏这么多的,而且这些都不是正常练习情况下断的,都是耍酷造成了),然后开始练习三面悬停和对尾航线,根据大家的经验,从对尾慢慢移到了对侧,说不好,上图:

对尾航线不知道怎么练,我现在按下面图练习的:

大家看是这样的吗?再下面怎么进行练习?

网友:
哪有什么对尾航线阿?练习好4面悬停,然后练习好左右自旋,正飞正向航线就可以构成了。往返=直线前进,原地自旋180度,重复。注意掉头的时候油门和高度的配合,不然会掉高度的。圆形=自旋放大,从慢动作做起,越慢越能考究水平。8字=两个不同方向的圆形,注意控制好衔接的时候的侧滑,也是从慢速练习。练好了再继续倒退的上述航线。正飞差不多就这些了。

网友:
我模拟器练到四面悬停后
飞真机
发现,克服心理压力后直接4缅悬停

楼主:
 我试着练习模拟器,感觉比直机还难飞呀。

网友:
练习练习再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