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直升机尾舵机和陀螺仪调节的体会

楼主(2009-04-21):
SJM是最让我体会到电直乐趣的一个品牌。迄今为止我总共飞过1架325SE,一架180和一架360V1。所有的三架都是自己组装调试,也是自己体会的个中苦辣甘甜。直升机的机械部分旋翼头最重要,电子部分就要数陀螺仪/尾舵机了。SJM的《400尾舵机装调指南》曾经是我调试尾舵机的向导。图文并茂,上手简单。但是飞了许多架次,炸了许多架次以后,感觉这个指南并不是完全准确。在这里先把指南的内容简单列一下:

- 连接陀螺仪和尾舵机,并且把尾舵机的舵臂垂直于尾管的方向安装,拉杆挂第二个孔。
- 把陀螺仪的Limit设为80。如果是数码舵机,把陀螺仪的Delay置为0。
- 接通控和接收机的电源,用手左右摆动尾部。从直升机顶部向下看,尾部逆时针运动时尾桨螺距应该增大;顺时针运动时尾桨螺距应该减小。否则打陀螺仪的反向开关。
- 松开尾舵机支架的螺丝,接通控和接收机的电源。用锁尾模式开机,然后打到非锁尾模式。在控上面右满舵,调节舵机前后位置让尾桨螺距顶到头。然后左满舵,看看尾桨行程在另一边是否打到头。不足的话加大陀螺仪的Limit,反之减小。反复调节直至两边行程都能打到最大并且不顶死。
- 完成。

这个装调方法的指导思想是,人工调节好尾桨行程确保最大的可用范围,并且不顶死。至于陀螺仪的中立点,扔给陀螺仪自己去决定,反正锁尾模式只要偏差不算太大都锁得住。这个方法的优点是简单,新手容易上手。

但是在我用了2颗GY401,1颗GM730以后,感觉到了缺陷。首先,用这个方法设置的飞机在非锁尾模式下会自旋。我观察到SJM的飞机,尾桨行程为0的时候螺距也基本是0。这个时候尾桨输出的推力为0,无法平衡大桨的转矩。在锁尾模式下,GY401和GM730都会自动检测低俗的匀速自旋并且修正,但是非锁尾模式则不会,只是简单的回到中立点。其次,甚至在锁尾模式,当工作条件较为恶劣比如震动比较大,或者尾桨推力比较弱的时候,要锁住尾巴都会比较吃力。用最大的行程做高速自旋的时候会发现,顺时针要比逆时针慢得多。而且急加油的时候飞机会不可避免的自旋,排除了其他机械方面的原因。

按说这么一点偏置量对于陀螺仪来说不算什么,但是看来现实是401和730的性能受这个偏置的影响很大(估计程序和PID参数的设计没有考虑到这种情况)。于是我精调了非锁尾模式,发现结果出乎预料的好。具体做法是:

把尾舵机的中立点设置在尾桨正行程3到5度左右,用非锁尾模式悬停,看看究竟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自旋。顺时针则减小中立点行程,反之增加,直到非锁尾模式不自旋为止。然后调节陀螺仪Limit直至右满舵时正向行程最大。完成。

这个其实是标准的电直尾舵机装调方法,比SJM400的方法复杂一点,但是看来对于开始练习航线的模友来说却是必须的一步。(当然我没有用过其他陀螺仪,也许有别的品牌和型号不受这个限制)

网友:
那么长啊 没看几句:loveliness:   帮顶

网友:
把尾舵机的中立点设置在尾桨正行程3到5度左右,用非锁尾模式悬停,看看究竟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自旋。顺时针则减小中立点行程,反之增加,直到非锁尾模式不自旋为止。然后调节陀螺仪Limit直至右满舵时正向行程最大。完成。
收了

网友:
尾巴的调节一直没有个权威的解释!

网友A:
尾巴的调节一向是以非锁尾模式作为初始依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巴的调节一向是以非锁尾模式作为初始依据

确切的说这个是有争议的,不过我认为用非锁尾模式调是正确的方法。

网友:
先学习了,回去再试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SJM是最让我体会到电直乐趣的一个品牌。迄今为止我总共飞过1架325SE,一架180和一架360V1。所有的三架都是自己组装调试,也是自己体会的个中苦辣甘甜。直升机的机械部分旋翼头最重要,电子部分就要数陀螺仪/尾舵机了 ...

学习过了谢谢!

网友B(2009-06-03):
引用 网友A:
尾巴的调节一向是以非锁尾模式作为初始依据

这个我不赞同,楼主和你也都知道,我是飞ama过来的!
我680元买的黑鹰金属版450到手飞也是上上个星期到手的。

今天正是调为舵机才翻到这帖子,这几天岳阳一直下雨,
没办法在我只有客厅里起飞450调尾舵机和陀螺仪锁尾
(比lama在客厅里飞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怪不得以前我要别人在家450 小暴飞下没人敢上视频,哈哈!)

说下我怎么调的,先取下尾舵机臂,开控,飞机上电,把方向微调居中,把尾桨调你们说的非锁尾的3到5度的,接舵机臂,这就是非锁尾舵机中立的位置了,再推左右方向发现,右满舵,已经顶死到尾桨头,舵机嗤嗤响,左满舵,尾桨不能到0度,试飞,飞机顺时针转,左满舵也不能抑制住!判断为错误,超出舵机行程外了!

再按我自己的另一个想法,先取下舵机臂,把尾螺距盘推到离顶死桨头1毫米的间距,然后再右满方向舵(当然方向微调居中)接上舵机臂 再松方向舵,上好螺丝,再左满方向舵有负螺距,不错!方向舵居中后,尾桨基本0度左右,绝对不可能是非锁尾的下的悬停中立点,不多说起飞吧,陀螺仪自动找到中立点悬停了,打左右方向都很快,左右转向速度都一样,猛加油,猛丢油,450尾巴一点都不偏,完美锁尾!

所以:我得出的的结论是,
非锁尾下的悬停中立点,找不找到无所谓,
    尾螺距盘的左右最大方向动作在,舵机行程内才最重要,这样陀螺仪才能发挥他最好的锁尾效果!

最简单的尾舵机和陀螺仪调节方法, 就是我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不赞同,楼主和你也都知道,我是飞ama过来的!
我680元买的黑鹰金属版450到手飞也是上上个星期到手的。

今天正是调为舵机才翻到这帖子,这几天岳阳一直下雨,
没办法在我只有客厅里起飞450调尾舵机和 ...

您这个连重力加速度等于9.8都不知道的“高手”,我还是等您学会悬停以后再向您请教吧。

网友:
10楼 你做好事,我悬停450飞lama的时候我就会了,
而且我还在9楼说了,外面下雨,我都能在家里起飞450 调尾舵了,

你说我悬停技术还不到家吗?

网友:
非锁尾下的悬停中立点,找不找到无所谓,
尾螺距盘的左右最大方向动作,在舵机行程内才最重要,这样陀螺仪才能发挥他最好的锁尾效果
----------------------------------------------------------------------------------------------------------------------------
你这个只不过是偷懒的装法而已, 最好的装法还是楼主说的, 先调好非锁尾模式.

网友:
正为此问题困扰,似乎又都有道理,反正一般都用锁尾模式,尾浆中立点按0度调比较省心些,其它的就交给陀螺仪好了。

网友:
13 楼  那你说下调好非锁尾下的中立点,有什么好处?
至少我没发现有什么好处!

我只觉得的我的方法最简单,最快捷,最有效的就能调好!

网友C:
至少两种模式都可以飞啊, 功能完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至少两种模式都可以飞啊, 功能完整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解

该说的,帖子里都说了。好处坏处自己看。

对于“芙蓉弟弟”,我早就懒得回复了,纯属浪费时间。

网友:
"在锁尾模式下,GY401和GM730都会自动检测低俗的匀速自旋并且修正,但是非锁尾模式则不会,只是简单的回到中立点。其次,甚至在锁尾模式,当工作条件较为恶劣比如震动比较大,或者尾桨推力比较弱的时候,要锁住尾巴都会比较吃力。用最大的行程做高速自旋的时候会发现,顺时针要比逆时针慢得多。而且急加油的时候飞机会不可避免的自旋,排除了其他机械方面的原因。"

我至少没出现你说的这些情况,而且我锁尾的效果非常好!
我想我也不会在非锁尾的情况下飞行!
也许我就是用的你说的有别的品牌和型号陀螺吧!

网友:
鸟兄,现在既然你也玩了450,肯定体会到了变距机的一些优势.
再想想你当初关于LAMA暴飞的形容,是不是自己也觉得好笑呢?
同样道理,现在你对于尾舵机和陀螺仪调节方法的理解,虽然不能说是错误的,
但肯定是不全面的,
-----------------------------------------------------------------------------------------------------------------
锁尾效果的好与坏,因主人的要求不同,描述是不同的,比如有台机子你感觉锁的
非常不错,但是另一个人感觉还是强差人意.....................
我想你肯定不是用3D的要求去衡量的, 悬停航线这种静态情况能锁住,是比较容易的
锁得好还要包括动态情况,以后你玩到这个阶段就会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