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小车床用那种电机较好?

楼主(2009-04-21):
我对电气,电机不懂,特来求教!
想做个简易的小车床,啃铝,铜这些材料,但不知道该选什么样的电机,看了不少的贴子,直流电机啊,串激电机,都看晕了,我有这几种电机可选,1是缝纫机上的电机150W,2  是洗衣机上的电机150W,电风扇上的电机好象不能用吧?
主要是考虑这几种电机便宜、好淘。向懂行的朋友请教,还有那些电机可用又好淘呢?

网友:
缝纫机电机转速高,如果雕刻用的话是可以的,这个电机就是串激交直流电机,不过其轴承不好,用不了太久的。洗衣机电机转速高不成低不就,作雕刻转速太低,用来铣吧功率小,转速偏高。如果作车床可以考虑用洗衣机电机,不过如果你什么都不懂,不如用手电钻了,买个好点的,然后想办法固定,应该更实用些。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我对这个问题也比较感兴趣,我想从市场上买一个电机,不过我想怎样才能在电机轴上固定一个钻夹头呢?通过什么样的联轴器呢?

楼主:
找到一个电风扇上的电机,55W,功率有点小,小车、台钻肯定没戏,做个台锯有戏吗?有没有好的建议?

网友:
自制还是洗衣机的好,皮带,皮带轮都是现成的,零件也好买,要大一点的电机,啃铜铝减速后力矩够用.55W太小,鸡肋.考虑变成动力刀头不错,

网友:
看到有朋友把台钻改成小车床,很不错。上张图。

我有小台钻,淘宝联接: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jhtml?item_id=3fe4e1a017cf044c6ce2a62cb8fdf5eb&x_id=0db1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这个型号的小钻,十分好用。你这个钻改车,我也曾经想过,但没有做就遇到了真车c0618,拿下了。你这样改不错,只是尾座再敦实点就好了

网友:
洗衣机电机可以用在铣床上,我的就用。减速350转左右。16的铣刀。专门啃钢。

网友:
用电动自行车上的直流无刷可调吧   便宜 也好掏  威力也不小 但是钻速不搞

楼主:
今天去旧货市场看了看,洗衣机电机大都是150W以下的,小车床能用吗?还没找到大的,缝纫机上电机也是150W,不过有个脚踏开关比较好。做个台锯可以吧?

网友:
缝纫机的劲太小,首先出局。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去旧货市场看了看,洗衣机电机大都是150W以下的,小车床能用吗?还没找到大的,缝纫机上电机也是150W,不过有个脚踏开关比较好。做个台锯可以吧?
车床勉强可用,吃刀量不能太大。

网友:
其实不一定要洗衣机,缝纫机的电机,可以使其他工业淘汰的电机,估计价格相差不会太大,功率在150---300之间就可以.洗衣机要大型洗衣机的.

网友:
搭车问一下,家用水泵的电机可以吗?转速2800,功率有三百多瓦,和七百瓦,家里富余,能有什么用呢?

网友:
可以,家用水泵有点功率虚标.

楼主:
这两天到处看了,我们这里都是大床子,三相电机,旧货店里一个小破砂轮要150,比新得还贵,一个台钻要600,一些皮带轮6元/KG,质量不是很好。
看来要不买新的,要不自己做了,

网友A:
自己做就做无刷的
我也做了个啃铜啃铝啃木啃尼龙的小车 电机试了直流200W的 和单相120W的 都不行 最后没办法买了个500W的单相的2800转 搞定 呵呵 劲头不小 就是变速麻烦点 正在想办法
看能不能引出一根线 变3相220V的用变频器调速 论坛有明白的能指点下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