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电动固定翼这样的配置可以吗?

楼主(2009-04-21):
花牌航模聚合物电池! 2200MA 20C 3S1P +新西达 XXD 无刷电机:A2212 KV1400 +9050 浆 +40a电调
可以飞什么的飞机??

我是这样想的先飞一段时间 KT 3D 这样的飞机图:

等技术OK啦在飞涵道,
不知道飞涵道还要不要换装备??

楼主:
沙发自己坐。

不知道花牌航模聚合物电池! 2200MA 20C 3S1P 好还是A123好。。。

A123好像有点重

网友:
A123太重了,1000MA 20C 3S 就够了!不用太大,这样基本可以飞5分钟左右!

楼主:
花牌航模聚合物电池! 2200MA 20C 3S1P 重量:180克

这个重量应该还可以吧?

网友:
clik是一款室内特技机,你的这个配置超重,不会好飞的,另外这个机非常灵活,新手的条件反射还没练成熟,加上KT机不耐炸,还是建议你不要一开始就玩这个飞机。

你上面提到的配置,可以玩电动塞斯纳这类飞机,稳定耐炸,便宜又漂亮。玩好了,你想玩KT3D机还是函道飞机相信都不会有问题。

网友:
买个塞斯纳空机吧 也就100左右!

网友A:
如果是新手,就不要考虑3D机了,老老实实从练习机开始,否则炸得你失去信心退出模界!
涵道和KT3D是两种不同性能的飞机,配置、动作、技术等等都相差甚大,不可能有二者兼顾的配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新手,就不要考虑3D机了,老老实实从练习机开始,否则炸得你失去信心退出模界!
涵道和KT3D是两种不同性能的飞机,配置、动作、技术等等都相差甚大,不可能有二者兼顾的配置~~

 丰田兄好久没来这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丰田兄好久没来这了吧?

呵呵,还是偶尔来冒冒泡泡的,主要是看看有什么新的动向,嚯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花牌航模聚合物电池! 2200MA 20C 3S1P 重量:180克

这个重量应该还可以吧?

太重了,机翼载荷大会非得比较快,还没反应过来就炸了。
1000 mah 的就绰绰有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