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锯

楼主(2009-04-21):
本想买个德伟的带锯,但是110伏电压始终是个心病,再这就是那带锯使用起来是手持的,想固定用使用提高切割精度还要花不少精力来做固定的架子,想想原理也不算复杂,制作也不是很大难度,零件也很好加工,带锯条网上也很好买,于是下决心自己做一个带锯。虽说不难,但是没碰过的东西还是要搞清楚才能动手的,现在不是很清楚两个导轮的外边缘是怎样的结构,想麻烦有带锯的朋友上一个带锯导轮外边缘的图,先谢谢了!

楼主:
主要是想知道是否要开槽。

网友:
和搂主同样的想法。
也想了解,坐等解答。

网友:
两組轴承,每组三个

网友A:
3A:我的DW带锯条全部玩完了,想买一些你买的那种,请问好用吗?上一次你弄断的是否这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A:我的DW带锯条全部玩完了,想买一些你买的那种,请问好用吗?上一次你弄断的是否这种?

淘宝上那种太厚了,我都没锯多少东西断了三条,我猜是厚的原因,用原配薄的锯了很长时间现在还沒断,但孕妇又说不是厚的原因,他说退火后耐用些,我搞不明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那种太厚了,我都没锯多少东西断了三条,我猜是厚的原因,用原配薄的锯了很长时间现在还沒断,但孕妇又说不是厚的原因,他说退火后耐用些,我搞不明白

看来还得找些薄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还得找些薄些的。

断点不在接囗,齿底都有裂痕了

网友:
小带锯弯曲半径太小,退火估计可解决但我不会 。

网友:
110V的你也买啊。那是洋垃圾,几十元,路桥太多这样的东西了,弄不好还会被杀猪。

楼主:
谢谢3A提供图片,其实我想看大轮的边缘是否槽式的

楼主:
带锯条退火后牙还硬吗,还啃得动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锯条退火后牙还硬吗,还啃得动铁吗?

双金属的齿尖好像是高速钢比较耐高温的吧?我也不太懂,问下大肚婆,  那大轮是橡胶成型的內径有凹凸面与铝盘吻合的

网友C:
这个带锯条要多少米1条? 不如,用手锯改电动往复锯.

楼主:
简单画了几种大轮子的侧面图,知道的朋友帮忙看看是所画哪一种,或者都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带锯条要多少米1条? 不如,用手锯改电动往复锯.

淘宝上以前是25,现在看见标350/10条了

楼主:
大轮子我想用铸铁齿轮车去齿做成轮,这铸铁齿轮废品站好找。要是有交面的那就找些轮胎内胎胶来贴上去也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简单画了几种大轮子的侧面图,知道的朋友帮忙看看是所画哪一种,或者都不是

这有半边大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有半边大轮

是不是一边有挡,另一边没挡,那带锯条转起来的时候会跑偏或脱出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一边有挡,另一边没挡,那带锯条转起来的时候会跑偏或脱出吗?

都沒挡,两个大轮之间还有两个轴承托住带锯片不让其跑偏

网友:
:唉...这两天好不容易把个底座架子做好了...谁知道原配的锯片断了...没有心情了...

底座也懒得上油漆了...真不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都沒挡,两个大轮之间还有两个轴承托住带锯片不让其跑偏

照片中没有看到托住带据的轴承呀,能上一张能看到的照片么?想看一下那两个轴承安装的结构,有锯齿的一边如何挡住呢?我也是准备做一边带有挡边的轮子呢。头一件想到的事就是如何能不让带锯条从轮子上掉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沒挡,两个大轮之间还有两个轴承托住带锯片不让其跑偏
看来这个才是关键,能不能给个图看看,这样结构比在大轮上使用档圈所产生的阻力、噪音、能耗都会小很多。

楼主:
按您说的,简单画了一下,是不是这种结构

楼主:
噢,如果带锯条被收紧,那下面那个轴承也是可以不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照片中没有看到托住带据的轴承呀,能上一张能看到的照片么?想看一下那两个轴承安装的结构,有锯齿的一边如何挡住呢?我也是准备做一边带有挡边的轮子呢。头一件想到的事就是如何能不让带锯条从轮子上掉下来。

我记错了,是一个轴承

网友:
螺丝左上方那个轴承

网友D:
谢了3A,也是只挡在没有锯齿的一边挡,知道了。这样比带轮上有挡边好,阻力小。估计和我原来想的差不多,轮子应该是有锥度的,带锯只会向有挡的一边滑动,被挡住。

网友:
还来 ,这立卧把原来的导轮座拆了,D了个可调角度的座把角度调小些可锯长条了,底板下的导轮也调小角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了3A,也是只挡在没有锯齿的一边挡,知道了。这样比带轮上有挡边好,阻力小。估计和我原来想的差不多,轮子应该是有锥度的,带锯只会向有挡的一边滑动,被挡住。

轮子沒锥度的,得伟带锯把锯片向外调有很大的角度造成锥度了

楼主:
还得谢谢3A,这个问题算明白了,还有就是这个带锯大轮子的直径大概是多少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得谢谢3A,这个问题算明白了,还有就是这个带锯大轮子的直径大概是多少呢?

15cm

网友E:
轮子上有塑料怎么解决

网友A:
塑料店有得卖。

网友:
引用 网友E:
轮子上有塑料怎么解决

轮子外面是橡胶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塑料店有得卖。

我还真没看见那有卖的~~~是代用品?
我感觉DW锯除了锯条是损耗件外,两轮上的橡胶皮就是第2件损耗品了,还真不好找待用品,也没配件卖~~~
3H兄有啥好点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还真没看见那有卖的~~~是代用品?
我感觉DW锯除了锯条是损耗件外,两轮上的橡胶皮就是第2件损耗品了,还真不好找待用品,也没配件卖~~~
3H兄有啥好点子~?

橡胶很厚,用到橡胶皮损耗完得用多少锯条啊

网友:
3A辛苦了,为了大家的热情把自己的JJ都拆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还真没看见那有卖的~~~是代用品?
我感觉DW锯除了锯条是损耗件外,两轮上的橡胶皮就是第2件损耗品了,还真不好找待用品,也没配件卖~~~
3H兄有啥好点子~?

我准备用平带,已经买好了伏龙的平带。定做了一模,合10元一条,10条够用一阵子的了吧。用502沾在轮子上。

楼主:
谢谢3A的图解,这个问题算是弄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准备用平带,已经买好了伏龙的平带。定做了一模,合10元一条,10条够用一阵子的了吧。用502沾在轮子上。

估计可用一千条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可用一千条锯片了

没办法,少了人家不卖,要就是一模。还是帮我选了最小的模具,120mm宽,10 mm宽一条出十条。

网友G:
手推车的轮子10几元个,把橡胶车一层就得了,不过直经小点,可用3轮的再厚的锯条不怕了。带锯的科技含量好向不大。没发明电的时侯就有。水车带动。100多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手推车的轮子10几元个,把橡胶车一层就得了,不过直经小点,可用3轮的再厚的锯条不怕了。带锯的科技含量好向不大。没发明电的时侯就有。水车带动。100多年了。

省米的好办法

网友:
找现成的代用品主要是不容易找到尺寸合适的,会花费很多精力,可能还要凑它的尺寸。定做平带的好处是,按照自己设定好的尺寸选合适型号的平带。价格和10元一条应该不算贵,节省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时间也是成本啊。有时候花好多时间找旧货,再花好多的时间加工成合适能用的东西,虽然买旧东西看来是省了一些钱,可是如果计算一下时间的成本可能并不划算。这就要自己来评价了,如果有的是时间,花些时间能把废品垃圾变成能用的宝贝,也是一种乐趣。

网友(2012-03-13):
我也想D一个带锯也是找了平皮带做轮的摩擦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