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250球头是否能用在ep200上?

楼主(2009-04-21):
喜欢它的内六角。。

楼主:
不过yt的东西总要比别人贵n倍。。

网友:
有部分可以通用,有部分不行,反正大小都一样的,只有有的长一点,

网友A:
yt的球头螺丝直径多少的?

网友:
一体球头容易断,特别是螺丝这么细的
所以不换也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yt的球头螺丝直径多少的?

同问

网友:
不要贪好看。
一体化的小球头容易断。

网友B:
3.5mm

网友:
引用 网友B:
3.5mm

既然都是3.5,就是好用了

网友:
事实上很多YT250的早期玩家都买EP200的球头扣用在YT250上,因为比YT的顺滑,球头应该就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了,都通用的。

网友:
我关心螺丝的直径,是否可以移植到215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