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314 三极管还可以用什么替换的?

楼主(2009-04-21):
HL控,大概遥控距离只有2米左右,再远就失控了。。用别的控试过了,接收没问题
好像是有次开控的时候我把天线拔了。。。估计是少了功率管
这种情况是发射三极管烧了么?
拆开看了下三极管是C2314,请问这个好买么?还能用其他的型号替代不?谢谢了

网友A:
我用C2075代用过,完全没问题。

网友B:
我也想知道哪里能买到这个三极管。那位朋友给个购买链接?

网友C:
用“原装PHILIPS高频管BFG591 ”换上更好,不会发热!淘宝网搜一下,3.5元一个。我的FUTABA 6EXHP就是用这换的。

网友C: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14ee3f6ae6488406ffd987e11de2721b.htm

楼主:
bfg591封装不一样。。
2314是to126的封装
请问遥控距离很近的现象是发射管烧了么?

网友D:
发射管烧了你就根本遥控不了,看看是不是天线了连接线虚焊了,再就是中周被动了,没猜错你是ESKY的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