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前舵时,机翼平面是不是要向机身正前方倾

楼主(2009-04-21):
机翼转动平面,当控向前打舵时(不是油门手),平面是不是要向机身正前方倾斜,,现在出现打舵时往左前方偏,用什么法解除

网友:
打前舵时,机翼平面肯定是要向机身正前方倾,
请用正确的方法重新安装飞机

网友:
是的,除了四通的lama 等~lama 這個打前陀傾斜盘不是向正前方的,是有一點前右的,但飛起來就沒問題~~
你的是什麼机~

楼主:
不知调什么地方,请高手指点

现在静止时,看都是水平的

楼主:
上个现象的相片,

上个上述现象的相片,请大侠们帮忙一下,谢了

打舵时的现象示意图

打舵时的现象示意图

控打前舵时,盘的位置

控打前舵时,盘的位置

控没打舵时,盘的侧面

控没打舵时,盘的侧面

控没打舵时盘的正面

控没打舵时盘的正面

静止时主轴的状态

静止时主轴的状态

打前舵时,盘的前倾姿态

打前舵时,盘的前倾姿态

静止时盘的平面

静止时盘的平面

网友:
看楼主的控和我一样,首先查看接收器上的通道连接是否正确,机头方向上面的舵机接1通道,下面的舵机接6通道,机尾方向的舵机(不是尾舵机)接2通道,电调接3通道,陀螺仪(三根线)接4通道,陀螺仪(单根线)接5通道;其次调整控上的反向开头从左到右依次是1下、2下、3下(此开关为螺距曲线与陀螺仪曲线锁定开关,调节时打上,调完后打下锁定)、4上、5上、6下、7上、8上、9上、10下;最后调螺距(略)。祝楼主成功

楼主:
谢谢5127

我的控是左手油门的控,现在是问题不是接收器通道不对,而是打前舵,机翼平面有点向左前方倾,按我的理解,打前舵,,机翼平面要向机头正前方倾才对,

网友A:
旋翼面和倾斜盘是联动的在不同角度比例不同,如果旋翼面旋转90度就和斜盘变化不成正比了,只需观察斜盘位置是否正确就行。

网友:
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翼面和倾斜盘是联动的在不同角度比例不同,如果旋翼面旋转90度就和斜盘变化不成正比了,只需观察斜盘位置是否正确就行。

因为静止时,看十字盘是水平的,上推控也是向正前方的,只是机翼转动时,就把那个平面放大了,上推时,能看出机翼面就不是正前方了,是不是舵机行程左右不一呢,要是十字盘前二舵机行程不一,怎么调,谢谢,另外,前面二舵机的拉杆从机头看有点外八字,侧面看是垂直的,这有没有影响,因为二拉杆不是一样长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静止时,看十字盘是水平的,上推控也是向正前方的,只是机翼转动时,就把那个平面放大了,上推时,能看出机翼面就不是正前方了,是不是舵机行程左右不一呢,要是十字盘前二舵机行程不一,怎么调,谢谢,另外,前面二舵机的 ...

我明白LZ的意思。
请问右手控打其他3个方向是不是也都偏向同一个方向呢?
我是这样的。机翼转动和不转动我都可以看到方向是不正!不同的是我的4个方向都向右偏的。我的问题也还没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明白LZ的意思。
请问右手控打其他3个方向是不是也都偏向同一个方向呢?
我是这样的。机翼转动和不转动我都可以看到方向是不正!不同的是我的4个方向都向右偏的。我的问题也还没解决!

不打舵,机翼转动,和不转动时,看起来机翼平面是水平的,打前舵时,平面向左前,打后舵时,平面向右后方倾

网友:
從這張照片 "控没打舵时,盘的侧面"看" , 前方舵机的舵臂沒有跟地面成平行.
控制十字盘的三個舵机的舵臂要在同一的水平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打舵,机翼转动,和不转动时,看起来机翼平面是水平的,打前舵时,平面向左前,打后舵时,平面向右后方倾

基本和我出的毛病一样,只是偏转的方位不同。
那个不叫打前舵吧,舵是控制尾巴的叫法。你应该叫前倾 ,这样好理解点。。

楼主:
舵机发回厂家换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的怎么了?好了吗

网友C:
是舵机行程的问题?

网友:
MD933舵机的一至性没这么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舵机行程的问题?

是吗? 我也想问耶~~~

楼主:
现在还不知是不是舵机的原因,等舵机发回后再试,

试的结果在这里再贴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