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铣床电路

楼主(2009-04-21):
以前买的新钻铣镗磨40,拆了搬到楼上一直没用,现在想把它组装起来,不知电机改成单相控制箱砸改,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我是来看的,楼下有高手

网友:
说对了高手到。:loveliness:
呵呵,此上面的电器均为清一色的乐清货。鉴定完毕。

网友:
一个停止,一个正一个反。

网友:
 此学徒提供资料不确切,不可教矣啊。

网友A:
看看你能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能用不

想問下 = 三相電机用單相線路圖?
謝謝........

网友:
三相电机怎么用单相啊我倒。。。
这些东西让我觉得好亲切。我是学设备供电的。第一个学的就是铣床 镗床 机床 钻床的电路维修。
单相电机结构上比三相的复杂好多好多。。我倒。。。 线圈成层叠状。。。。

楼主:
这个铣床07年在我们本地买的,奸商说是山东产的钻铣里面比较好的,花了我五六千,回来才发现做工很粗糙,只是用料比别厂的厚实一点,近段翻帖发现还真有人真能把这种床玩转,突然才又有激情想把它组装起来,对电不是很了解请朋友们指点一下.单相电路图说明书里有一个,看不太懂,不只是不是要换继电器和控制变压器.

楼主:
这是三相的图

网友:
就是正反转电路啊

网友:
我系电工  认识小小 有错请其他高手指正
9楼系单相电路图  单相电机冇正反转
10楼  3相电路图    有正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