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摇天线舵机吱吱声

楼主(2009-04-21):
各位高手 我一摇遥控的天线
舵机
就吱吱声 有时大浆会突然猛转 有高手知道原因吗

网友A:
摇遥控的天线接触不良造成

网友B:
PCM应该不会有这种现象吧!莫非楼主用的PPM ?

楼主:
我的是esky的0404 是ppm的 频率35.17 请问该怎么解决

网友C:
正常,解决的办法只有换稍微好一点的遥控

网友D:
也可以修理一下天线啊

楼主:
吱吱声到没什么,但是大桨会突然转动就太不正常了,今天悬停时大桨突然转数增大,撞屋顶了,损失大桨,副翼,请问高手该怎么办,谢拉

网友E:
换天线,或把电线彻底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