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除电调上电时插头打火现象

楼主(2009-04-21):
如题,谢谢。

网友:
把所有的滤波电容拆了,估计就消除了

网友A:
引用凤凰电调FAQ的话:
The spark is your friend。
如果没火花了,说明电容废了。电调也就快了,因为工作电压不再受到电容的稳定作用。

网友:
插插头之前先用小电流把电容充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凤凰电调FAQ的话:
The spark is your friend。
如果没火花了,说明电容废了。电调也就快了,因为工作电压不再受到电容的稳定作用。

每个玩家有不同的喜好,有的玩家就是喜欢上电时“啪”的一个火花,来劲!
但是上电时火花会渐渐损伤插头,导致接触不良,然后可能引发其他所谓的“灾难性”问题。以下的说法也是凤凰电调的工程师在论坛上发表的:
The engineer say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causes of catastrophic failures in ESCS is using inadequate batteries or inappropriate plugs (too high resistance) between the battery and the ESC. Sizing batteries based on battery company’s claims of continuous current output is risky at best. It is always better to have at least 25% more capacity than you think you will need for a specific application. Inadequate or stressed batteries create excessive ripple current. The capacitors on the end of the ESC are there to handle ripple current. If there is too much ripple the capacitors become drained then overheat and either burn their leads, melt themselves off the board or explode. Once this occurs the ripple current cascades through the power boards burning the FETS. In the picture here the capacitors obviously melted off leading to the possible conclusion that ripple current destroyed this ESC.
所以,如果不用消火花电路,最好经常检查电池和电调的接头以免出现故障。

网友B:
所谓的消火花电路,就是在电源正极加一个10欧姆的电阻。。。先接这个电阻。。然后接在接正极。。就不会有火花了!

网友:
就是个软启动。

网友:
一个T头最多也就3块钱,一年换上7-8个T头就行了,还费这个劲研究没火花的干啥.实在不想要火花就用FET管做一个电子开关.先插T头,然后再开电子开关,保证没有火花,最多也就增加几克重量.我在没有买T头的时候就是用FET管子做开关的,电池就一组锰锂电池,真的是一点火花都没有

一不小心把解决火花的问题给解决了,好象我这个最接近标准答案

网友:
FET开关有电路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谓的消火花电路,就是在电源正极加一个10欧姆的电阻。。。先接这个电阻。。然后接在接正极。。就不会有火花了!

这样不就等于在线路里加多一个内阻吗,会增大电流的损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