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说一下什么原理。。。。。

楼主(2009-04-21):
两跟管子什么意思?怎么没排气?是柴油的还是汽油的,或者用的是气体燃料?
点火怎么解决的?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SJKNDYgSuyM

网友:
没看见气管接的其它部分,不过这种方式很像压缩空气发动机,它是靠压缩空气的膨胀来运转的,有三种结构,活塞式(与蒸气发动机一样结构),旋转叶片式(像叶片式真空泵),还有一种涡轮式(像水轮机一样),其实工厂里用的风披就是压缩空气发动机,它是旋转叶片式的。

网友A:
沒意义,得用电机带动空气压缩机供气

网友B:
和气改锥原理差不多,吹就转不吹就不转。

网友C:
用气吹着转,一个管进气一个管出气。大概气很宝贵,出来的气用另一根管子回收,或作它用吧。

楼主:
那里面是不是活塞(柱塞)结构啊?
不会是风叶结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