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9通配FUTABA高频头能否用FUTABA接收机

楼主(2009-04-21):
刚才模友说了天9不能用FUTABA的PCM接收机,那如果天地飞9通配FUTABA高频头能否用FUTABA接收机?请模友解答。

网友A:
高频头和制式无关。信号在送到高频头之前就已经是PCM了。
所以回答是不能用。

网友B:
逆兼容~~??能也不出奇~

网友C:
不能。pcm编码是在控里完成,和高频头无关

楼主:
谢谢各位模友的解答

网友D:
天地飞9通配FUTABA高频头,能用FUTABA PPM接收机,不能用FUTABA的PCM接收机。

网友E:
天地飞配上FUTABA高频头后,性能提升50%,当然接收还是天地飞自己的.

网友F:
所谓的性能提升是指什么?

网友G(2009-12-03):
改成PCM的调制方式不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