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急油不锁尾或许和你的尾旋翼位置有关........

楼主(2009-04-21):
加急油突然向右甩了近90°
或者悬停时尾巴缓慢右飘
或许和你的尾旋翼位置有关........

之前总喜欢长点的尾轴
因为这样可以把整个尾旋翼装得更加靠外侧些
总觉得这样可以让尾舵行程变大..
锁尾效果更好
时不时见到模友也说 把尾旋翼外装1mm左右效果更好..
今天因为尾巴出了些状况
正好有机会正好校正下锁尾

实际调机情况
往外测装,会造成逆时针打舵速度变快,顺时针打舵速度减慢,
这在实际飞行中存在较大隐患
而且在加急油时,存在严重的甩尾现象,
这是因为尾旋翼角度偏小,中立位置尾旋翼接近于0°(记得教科书上好像要求5°)
陀螺即使给出满舵的指令,尾旋翼组也不足以产生足够的抗力抵御逆时针自旋...,因而出现甩尾
其实 悬停时尾巴缓慢右飘 也是一样的原因,
这和尾旋翼组的位置有着密切的关系
正确的位置,应该是左倾角+5°=右倾角
两侧的行程基本一致
这样一方面保证
顺、逆时针速度基本一致
也同样能避免加急油不锁尾的状况,

一点自己的感受
说得不对的地方,描述不准确的地方欢迎拍砖...

网友:
这个要看实际情况, 尾桨顺时针转的机型,往外的行程加大一点,确实是效果更好,

而逆时针尾桨需要的刚好想反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急油突然向右甩了近90°
或者悬停时尾巴缓慢右飘
或许和你的尾旋翼位置有关........

之前总喜欢长点的尾轴
因为这样可以把整个尾旋翼装得更加靠外侧些
总觉得这样可以让尾舵行程变大..
锁尾效果更好
时不 ...

没错,其实调好非锁尾模式不自旋就可以了。

楼主:
楼上说的没错...

非锁尾模式不自旋

道理很简单
就是在很多时候不在意他....
等出了问题
才知道前辈们的经验是多么的重要....

网友A:
还和你的舵盘孔有关   选最外圈的力量会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和你的舵盘孔有关   选最外圈的力量会好一些

不会吧,是不是说反了啊

网友:
这个问题我 很早就研究过啦   以前用 rce500的 陀螺 加辉胜9g的 舵机做尾锁的时候 就是这个问题  解决方案 接近 就是 中立点靠里  加上装摇臂最里面的孔 加大舵机的力矩  基本上 可以飞悬停和航线  但是不能翻 一翻 尾巴都不知道跑那里去啦 还有就是左右行程不一样导致左右 转动 速度不一样  现在用401加9257  就是 把滑块放中间  普通模式 猛加油 尾巴回晃动下 有回到原来的位置 3d 模式下 就不动啦     其实 尾巴要锁住啦  首先 是 尾锁舵机 在是 整机动力和机械结构  再是 陀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