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电调进入设置的准备工作应该如何

楼主(2009-04-22):
首先 需要接
电机
吗? 如果接了油门推到最高不是很危险。还要保持2秒。。。

网友A:
这是好盈电调的说明书,自己看看吧。
http://www.hobbywing.com/upload/manual/ESC_e.pdf

网友B:
楼上你是在跟我们开玩笑吗?全是EW

网友C:
:loveliness: 油门推最高接电的话,电机不会工作的

网友D:
如果用设定卡设置,不接电机也可以,直接看设定卡上的指示灯就可以了。如果没有设定卡,则必须接电机,否则没有“哔哔哔”的声音,您就无法知道究竟在设置什么了,呵呵。
油门在最高点是没问题的。

网友E:
没事。~~~记得熄火保护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