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无刷电机

楼主(2009-04-22):
我们的电调都是三根线的,硬盘上面的电机很多都是4根线,怎么把我们的电调接上去用阿??修电调没有电机测试很不方便哦,有知道的朋友麻烦告诉我一下,谢谢了!

网友:
量电阻,公共端不接

网友A:
星形接法,还有一根是中性线,不解就是了。硬盘无刷电机磁力弱,怕是不行的

网友:
公共端。。就是Y接法的中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星形接法,还有一根是中性线,不解就是了。硬盘无刷电机磁力弱,怕是不行的

用来测试电调用的,呵呵

楼主:
马上试一下楼上说的方法

网友:
这东西有用吗?我也拆了个,好像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