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呢

楼主(2009-04-22):
这是从一个夹具上拆的,法国生产,具体做什么用的呢,
http://www.powellsurplus.com/MotorizedStages.htm
这是我按品牌Micro-ControlE,搜索的链接,

网友A:
好东西。。看起来非常好啊。做洗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看起来非常好啊。做洗床吧

应该是精密型的,丝杆和导轨都很小,大力量的不能用啊

网友:
不会是直线电机吧?

网友B:
是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东西

就这个啊

网友:
精密机床的配件?

网友:
一个十字吗? 那电线应该装的是传感器来测量位置的吧

网友:
一个十字,小了点

楼主:
我想应该是一个精密的XY轴的滑台,有驱动的电机,还有电路,准备拆开来分析一下

网友:
是个滑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