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恒龙大脚配995舵机的问题!

楼主(2009-04-22):
原来的塑料舵机扫齿了 , 网上买了一个995金属的,不过好象和原来的转向舵机摇臂不配套,装不进去,请高手赐教.........

网友:
直接用995的舵机摇臂
在和原舵机摇臂相同的位置上扩孔把球头装上就行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

楼主:
 问题解决了,金属齿轮的995果然不错,3Q楼上二位

网友:
直接换995的臂,磨短点就行了。

网友:
用辉盛的金属舵机,连带摇臂,两个摇臂,一个单向一个双向的摇臂,很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