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免晶体技术性能怎么样?

楼主(2009-04-22):
在网上看到有免晶体的接收机,有哪位用过介绍下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A:
是日冠的 免晶体接受吗 我用过 性能还是不错的 非常方便 缺点就是 开机要过2-3秒才能锁定 频率 用在固定翼上没问题 好像直升机上 有些陀螺 会不初始化 以前有过这个贴

网友B:
推荐 用EZC 的 免晶体8 通道 SC-8DII , 很稳定,不怕直升机的震动,距离也可以。

网友C:
机械震动会干扰到晶体啊!不是72M吗?怎么会干扰

网友D:
是PCM還是PPm的?

网友E:
日冠的接收机我用的不知为什么老是有莫明其妙的没反应,一会儿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