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dsx7怎么接才能用在RTX模拟器上呢

楼主(2009-04-22):
jr dsx7怎么接才能用在RTX模拟器上呢
我飞电直,想接上去模拟,但一开RTX模拟,一直叫我要开电源,但开了啊,他没反应
有人用过吗

网友:
DSX7是不用打开发射机电源的,用随RTX模拟器配的解密狗就是一头是USB插口的那条线就可以了,另一头插在控背后下方的D.S.C插孔上

网友:
插上过后DSX7会自动开启,但不会开启发射机的电源,这个设计个人较喜欢

楼主:
控还没打开,只要接上电线后,控的屏幕自己的显示了,但不能控制模拟器里的飞机,打开控的电源还是一样

网友:
你是否已经将dsx7进行了初步的设置,就是改成直升机模式,我的控就只是改了下模式,其他的设定都没动过一样可以飞RTX里面的飞机啊。先只是各通道不对,就在RTX里面的通道分配里设定下,还要就是要在RTX里面校准控的中立位置就可以了。

楼主:
我已经把控设成我直升机模式了,里面的参数有了变化

楼主:
但现在是主要接上去了,RTX模拟器里面的直升机不动啊,我插控的线好像就是那种单声道的,也说是二线条的,不是立体声三条线的那种,另一头就是一个像U盘的加密狗,

楼主:
我不管怎么接都还是不能用啊,真晕了

网友:
dsx7没用过,2610,9xii我都有,你看看是否有教练模式,设定为slave模式?
不要开电源,直接插结头?

网友:
建议你还是不要插在dsx7上了,我在这个控上试模拟器,线都坏了2条

之前在0404上用好好的,想用dsx7玩手感比较好,但是插到dsx7上后,再用0404就一直提示打开电源。

网友:
而且在dsx7上也是不能玩,和你一样提示“打开发射机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现在是主要接上去了,RTX模拟器里面的直升机不动啊,我插控的线好像就是那种单声道的,也说是二线条的,不是立体声三条线的那种,另一头就是一个像U盘的加密狗,

对的啊,我的RTX模拟器也是配的这条线,插上我的DSX7过后并没有你们说的有提示需要开启发射机电源的显示啊?只是在关闭模拟器时有显示请关闭发射机电源,因为DSX7用模拟器时是不需要开电源的,只要把控这头的插头拔掉模拟器就自动退出XP系统了,控也就自动关闭了啊!LZ说的直升机不动是不是没有在选项里选择"开始模拟"啊?

网友:
有没有设置成PPM模式? SPCM 和 ZPCM模式下是不会被识别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现在问题解决了,原来控里面的教练设置要开启,这样就行了,谢谢大家的关心

网友:
看来还是俺的答案正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现在问题解决了,原来控里面的教练设置要开启,这样就行了,谢谢大家的关心

我按照这样设置了,还是不行

网友(2009-07-09):
我也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