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绕2218H电机

楼主(2009-04-22):
       原来450用的2218H电机由于电机绕组漆包线与引出线是焊接,可能是在保养电机时不小心将连接处弄断股了没注意,才上天30秒就烧了 。经参考老支青和YYS97、KEKE899模友的帖子,今天早上终于绕好了,不过还没测试,上图给大家看看,呵呵。
       为了减少焊接点,直接用漆包线做电机引出线了,一是减少接触电阻;二是减少故障点。
原电机参数:
2218H,3550KV,绕组是0.20X12X5T,因为只找到直径0.16MM、0.17MM、0.4MM的线,经计算:
1、0.2X12X5T,总截面积=1.884平方毫米;
2、0.4X3X5T,总截面积=1.884平方毫米;两者吻合,决定采用0.4的线并3股,每极5匝。
更正:昨天新购的千分尺到手了,量了一下,0.2的线是0.21的,0.4的线是0.41的,原来是用游标卡尺量的,有误差,SORRY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网友A:
这样绕据说会发热严重的,应该用线径细点,多股绕,有利于散热

网友B:
0.16mm的20匝并绕6T

网友:
多股并绕是为了对负集肤效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绕据说会发热严重的,应该用线径细点,多股绕,有利于散热

感谢提醒,我试试,如果发热就用细点的线绕

楼主:
引用 网友B:
0.16mm的20匝并绕6T

这种绕法我也考虑过,绕6T的话电机的KV值会不会提高呀?我想5T怕合适点吧?
恳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
我也修过好几个2218电机,我是用0.26X8X5圈,角接。机主们反应满意。温度也不高。

网友C:
祝愿LZ能够测试成功!

网友D:
这种电机的铁芯与铝中心座接触很菘,大部分电机坏是由这里引起的,我也警告过几个模友,叫他们马上拆开电机加螺丝胶固定。幸好他们都喜欢停我这老人说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电机的铁芯与铝中心座接触很菘,大部分电机坏是由这里引起的,我也警告过几个模友,叫他们马上拆开电机加螺丝胶固定。幸好他们都喜欢停我这老人说话。

感谢老支青,我就是发觉接触松动才拆机修的。问题是找不到0.28的线那,只好找其它线代替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祝愿LZ能够测试成功!

谢谢了,你的图我当宝典收藏了,不错

网友:
羡慕这样的动手能力~~~

楼主:
2218H电机重绕跟踪报告

    事情多,忙中偷闲焊了香蕉头,赶早试试。首先通电,电机传出熟悉的自检声音,校准油门后,轻推油门杆,电机快速旋转,心里爽歪歪 ,终于会转了,2/7油门(10C控)空转一分钟,感觉不到电机热 (虽然电机风扇断了几片),等下班后悬停下试试。
    忙中出错,犯了个小错误,不知大家从图中看出来了没有?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网友E:
这样的风扇页会因不平衡而增加电机转动时的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的风扇页会因不平衡而增加电机转动时的振动

干脆不要风扇了

网友:
掰掉几个找平衡,有风扇散热还是好点

网友(2009-08-10):
线太细了!我刚绕了个2221的,0.21×20×5T

楼主:
来给大家报告下电机的情况:
1、与HB2835电机相比,感觉不暴,但配花牌20C电池3D翻滚不掉高度;
2、在温升方面,连续两块电的3D,电机发热不严重,感觉与HB的差不多,电池稍温(室外气温约25--28度);
3、结论:感觉用此参数重绕后,性能不减,还稍有提升,悬停也省电,电机噪音小(不象HB那种夸张 ),个人认为重绕是成功的。

网友:
差了2.5倍  我的總截面積 是4.5平方毫米

网友(2009-09-23):
看了楼主的数据 绕了一个XXD2218 3680KV的电机,原机里面断线了,用0.27X8X6T 感觉温升还可以,就是小了点扭距,原来的不知是多少的线**X5X6T ,改绕了以后感觉小了点力,40A电调ZTW  花牌2200 20C 新电池 原来的螺距+-10度 100 82 78 82 100 满油时不甩尾,现在要+-9度,才不甩 汇报一下,大家分享

楼主:
我现在想重绕一下,将KV值提升到4400左右,不知哪位师傅能提供一下绕线参数?

网友:
刚于近日,重绕了一下,0.4X4X6T 一般飞行,满意,温温地,3D 一个电池下来,手摸得住,还行,,前一次用0.4X5X5T KV上来了,不过很是热,受不了,

楼主:
0.4X3X5T这个参数是我经过实飞的,相当不错,我在气温28度左右连飞6块电的3D,虽然到后面温度上来了,但性能还不减,LS的朋友的参数倒是没试过。

网友F:
请问外转电机的铁芯与铝中心座是如何拆下来的?手头有新西达2212外转,线断了,手痒想动手绕,就是无法将铁芯拆下来。

网友:
又尝到点东东。: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外转电机的铁芯与铝中心座是如何拆下来的?手头有新西达2212外转,线断了,手痒想动手绕,就是无法将铁芯拆下来。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95634&extra=page%3D3

网友:
我是用12V6W的外场电烙铁,插在里面加热,轻松就取下来了,铁芯与铝中心之间是有胶水的,只要铝中心座加热,这 胶水就会软化,就可以拿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