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 目前最优的 遥控系统+视频收发系统 搭配方式

楼主(2009-04-22):
请教大家:
FPV 目前最优的 遥控系统+视频收发系统 搭配方式是什么?

江湖传闻说 1.2G  1.3G   2.4G  视频收发设备对 2.4G 遥控设备有很大干扰
不知是不是真的?

目前我能想到的组合:
1、72MHZ 遥控系统 + 2.4G 视频收发系统(优点是应该不会互相干扰,但 72MHZ 需要用功率放大器吗?)
2、2.4G 遥控系统 + 1.2G 或 1.3G 视频收发系统(频率差的也不少,不知会否真有干扰? 而且遥控设备估计是必须要用到功率放大器了,否则遥控距离恐怕够呛)

请各位高手现身说法,
你们的远程 FPV 系统都是怎样搭配的啊?谢谢!

网友:
同问~~~一直想下手 就是不知道从哪里搞起  麻烦各位高人给个配置吧

网友:
还在研究

网友A:
没有最优,只有更优。

我自己的实测数据是DX6I加1W 2.4G功放,超视距无OSD,GOOGLE地球直线1.4公里,应该还能更远的。视频是1.3G 700MW 铜丝网和锡纸双层包裹,原配3DB天线,接受端10DB定向天线,无雪花和条纹干扰。
希望能帮到LZ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最优,只有更优。

我自己的实测数据是DX6I加1W 2.4G功放,超视距无OSD,GOOGLE地球直线1.4公里,应该还能更远的。视频是1.3G 700MW 铜丝网和锡纸双层包裹,原配3DB天线,接受端10DB定向天线,无雪花和条纹干扰 ...

非常感谢你提供的信息,请问:
1、遥控对视频无干扰,那1.3G 视频收发是否影响遥控呢?
2、你的 1W 2.4G 功放在哪买的啊?多少钱?
3、2.4g 控加功放方便吗?
谢谢!

网友:
我的1.3G无线视频发射器靠近2.4G接收机的时候,会产生抖舵的情况

网友:
1。目前貌似无干扰,距离1.4km没发生事故,再远没试过,空旷地郊区干扰小的情况,我想2Km应该问题吧。
2。功放是掏宝上找的,二手台湾的。
3。要拆控接馈线出来,不可太长,质量要好。

网友B:
天地飞6A 72mhz  + 7W功放 + 国产大金鹰FPV接收机  15KM 稳定遥控
1.2g 1W 视频发射   , 7db地面接收天线  10KM 信号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地飞6A 72mhz  + 7W功放 + 国产大金鹰FPV接收机  15KM 稳定遥控
1.2g 1W 视频发射   , 7db地面接收天线  10KM 信号好

你好,请问你的 7W功放哪有卖的? 多少钱? 谢谢!
不过 7W 貌似太大了点吧。。。

网友C(2009-09-19):
回9楼,"1.2g 1W 视频发射 , 7db地面接收天线 10KM 信号好"

如果用72Mhz的八木天线做遥控发射,功率用商品原装的750mw,是不是不用功放也可以实现>10km远距离?
或者用2.4G的原装商品发射机的功率,用微波定向天线发射是不是同样也可以实现>10km远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72Mhz的八木天线做遥控发射,功率用商品原装的750mw,是不是不用功放也可以实现>10km远距离?
或者用2.4G的原装商品发射机的功率,用微波定向天线发射是不是同样也可以实现>10km远距离?

就算是八木,怕也是不够吧,毕竟还要考虑干扰的问题,万一失控了,别说10公里,两公里就好,等赶到都不知道怎么样了。。。。。。
除非,平衡仪,回航全部都装上。呵呵
关于定向天线的问题,我一直在想,不小心飞出了定向天线的覆盖扇面,会怎么样?

网友:
1.2G有高次谐波会干扰2.4G的接收效果(2.4-2.5G),也就是1.2G-1.25G,其它干扰可以通过增加机载接收机和发射机之间的距离一般都能解决。

网友:
7W的做人不厚道,这么一弄周围数公里的发射机不都干扰了,大家都别想用了。躲着偷偷用没被抓就算了,还要四处宣扬,严重鄙视之。

72M的八木天线如果要做高增益,天线很大,没办法携带和使用。3单元的八木增益比较低。实际不会有太好的结果的。上2.4G的控的意义并非它的什么跳频抗干扰之类(这些在72M上也可以实现)的,而是它因波长短很容易做高增益的天线。这样就可以实现较远距离的遥控了。

其实通过提高接收机的灵敏度和信噪比以及抗干扰能力,72M不用特殊天线也可以传到很远的距离。典型的如GPS信号,那么微弱不一样能收到吗。当然市场上一般能买到的接收机没这种本事,这是另话了。

网友:
"躲着偷偷用没被抓就算了,还要四处宣扬,严重鄙视之。"

顶楼上!有道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