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我的两架LAMA V4、V5问题

楼主(2009-04-22):
我的两架LAMA V4、V5问题,打油门就是在原地打转,以前玩过一段时间的,就是突然成这样,测试两个
电机
都会转动,我们这里没老手带,所以怎么也弄不明白,还望老手指教。
我换池、换电机、换晶体、四合一,都没用,急死!

网友A:
可能是电几填补行了

网友B:
桨对了么??还有十字盘是不是掉下来了,

网友C:
拔掉电池,调一下PROPPRTIONAL应该就能解决了

网友D:
两个电机接插的位置是不是互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