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整004的平衡翼为10度

楼主(2009-04-22):
如题,都说这样调后比较稳,请高手指教

网友A:
004螺距不可调吧?

网友B:
楼上的,楼主说的是平衡翼,不是大桨,要精确调到恰好十度估计得用工具了

网友C:
会稳定一点,不过也没有必要非得攻角10度
2个副翼大概差不多就行

网友D:
没有绝对的10度,推动控上的前进后退微调,你可以发现角度是在变化的。

网友E:
用 大桨的尺 量一个 10°的 然后把另一个也接近 10° 把其中一个 平衡翼贴显眼颜色或画显眼颜色 然后 把大桨拿下来 转动看双桨情况 逐步调整到 另外一个和已经设定好的 10°的没有双桨为止 然后再把大桨按上 就可以飞了

网友F:
   那还不如增加004平衡杆的 长度呢

网友G:
 直接手掰 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H:
从侧面看,对着副翼看, 眼睛在和大奖夹顶端平面基本水平的时候,用手增大副翼迎角,眼睛看到副翼高点和大桨夹螺丝接触的时候 大约是10度 。另一侧副翼如法炮制。没有附图,希望楼主能看懂。
手边没工具着急飞的时候可以这么调。
当然调之前要舵机居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