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250用什么锁尾舵机比较好?

楼主(2009-04-22):
请教各位,250用什么锁尾舵机比较好?我不想用YT 的GP750陀螺,所以单收了一个401,可是不知道配什么锁尾舵机合适?

还望各位指教!多谢!!

楼主:
9257合适不?

听说3154不是很配401,容易因过载而烧毁。

网友:
我用GP750+DS420,普通航线还不错,锁的很好。

网友:
GP750+DS420不错

网友:
101US。。。有足以把3154扔去填海的性能。
用过就知道好。

网友:
401在YT250上太大
GP750性能比401更好
调试的方法也更先进。
舵机可以试试Hitech 的 5084MG,速度约0.05ms@60°@6V

楼主:
各位帮忙看看我这样的250配置合适不:
原厂电机、电调+原厂舵机DS410+GY401+Futaba 9257+RS77S
都说GP750不好调,所以我不敢用,本人调机技术一般。不知道知道上面的配置中锁尾舵机改用DS420可以不?

或者以上全部用原厂配置。

顺便求亚拓250一套,要求成色要新,工具和说明书要齐。qq 16749626

网友:
选用9257作尾舵机不合适,主要是体积过于强大,飞机的配重不好解决。对于250这样的小飞机还是选则一颗小型舵机为好。

楼主:
哦,那用亚拓的DS420呢,陀螺还用GY401。这样的组合行吗?

我们这里的2架250,用GP750都有问题,不同程度的抖尾

网友:
3154不会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那用亚拓的DS420呢,陀螺还用GY401。这样的组合行吗?

我们这里的2架250,用GP750都有问题,不同程度的抖尾

就算換上GY401也不見得會改善多少,我現在就是GY401+DS420,GP750則是裝到450上配S9650,效果和GY401+S9650感覺不出差異,所以不鎖尾原因機械因素占大多數,和GP750或GY401關系不大。

楼主:
最近出250的突然少了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近出250的突然少了很多?

是因为最近买250的少了很多

网友:
GP750不用就卖给我吧...呵呵!!!

楼主:
哦?难道250不好?

小小的,立交桥下就可以飞。省得找场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因为最近买250的少了很多

一項產品新上市,都會有蜜月期的,蜜月期一過,銷售就會步入正常化

250上市到現在,已經超過蜜月期了,現在正屬於標準銷售階段

當然銷售速度就不像蜜月期那麼快了: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那用亚拓的DS420呢,陀螺还用GY401。这样的组合行吗?

我们这里的2架250,用GP750都有问题,不同程度的抖尾

我试过把401装在250上,效果与GP750是一样的。
1、如果把每个尾桨夹里的2颗轴承换成亚拓补发的高精度单颗轴承,锁尾状况会好很多。
2、每个球头扣也一定弄得非常顺滑的话,机械部分再调整好,尾巴就会比较稳定了。

楼主:
哦,那我刚收了个401,卖了吧

踏实的用GP750吧。

1、如果把每个尾桨夹里的2颗轴承换成亚拓补发的高精度单颗轴承,锁尾状况会好很多。请问这个的型号是什么?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那我刚收了个401,卖了吧

踏实的用GP750吧。

1、如果把每个尾桨夹里的2颗轴承换成亚拓补发的高精度单颗轴承,锁尾状况会好很多。请问这个的型号是什么?谢谢

LZ

亞拓只有第一批貨才是兩顆軸承的
現在市面上所銷售的全都是新款的
您可以參考這兩張圖片,確認您250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