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磨铣刀

楼主(2009-04-22):
这里玩铣床的很多 玩雕刻机有也不少
大家都是怎么磨刀的 难道都有磨刀机?

网友:
磨刀机是必备的。

网友:
磨刀鸡是最好的,没有的要根据自已有什么家什具体而定,总之各师各法,八仙过海.........。

网友A:
估计磨刀机比床还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磨刀机比床还贵

不一定!我遇到一台万能磨配一个金刚碗才1K5,可惜电机是380的,不然拿下了。

楼主:
坛子里有没有DIY磨刀的.买个磨刀机的钱都可买好多铣刀

网友:
我用电磨夹
金刚石磨片磨

网友:
用普通小台砂轮就行。。我们做模具的都是这样磨的,注意三刃前刃要平衡,后刃可以倒掉没关系,磨到能把铣刀放站着就算合格。。

网友:
楼上的说的好,以前只会磨钻头,现在学学磨铣刀。

网友:
我有磨刀机 两台

网友:
我用角向磨光机磨的,手工凭感觉

网友:
我买了个洋拉稀沙袋机,准备改造磨铣刀钻头,菜刀.....

网友:
要求不高,可以人手磨,要求高的要买磨刀机了.

网友:
我用的是砂轮机,  有电磨一类的工具, 感觉还是砂轮机好用,快

为控制好角度, 用4寸的平口钳 夹住, 端平 ,平口钳后架了板子做架子, ^_^ , 非常业余, 反正也不是搞生产的

刀棒 变尖刀, 尖刀钝了断了变三棱, 再坏了就扔 ,呵呵

曾设想用平口钳夹住刀, 在雕刻机主轴上用小砂轮磨头, 控制雕刻机进行精确磨刀,

钨刚太硬了, 那个噪音, 晕  .. 没磨完就放弃了, 呵呵

楼主:
要是谁能仿个出来就好了 不用太好一般般就行

网友:
呵呵.铣刀修磨有点麻烦:磨时分端刃端齿,侧刃的前角和后角,一般不是专业大批量的修磨,就直接拿在手中,将刀靠在砂轮上磨.先学磨铣刀的头,就是端刃端齿,至于修磨时刀刃的各角度参考下铣刀的资料都有的!慢慢学会了在修侧刃,如果铣刀使用保养的好,不是崩了的话,直接修磨刀刃的前角,那样方便很多的!砂轮选细点40粒到60粒左右的白钢玉就可以了,平形砂轮或碟形砂轮,平行砂轮的厚度看磨的铣刀,如果直径不大的就选薄的就可以,使用时可以将砂轮的一边修成斜面成一个60度角,用于磨铣刀的前角,有一定技术的拿在手中可以磨铣刀的后角,等............一句话只要能将铣刀修磨锋利就OK了!
以上是个人经验供大家参考,如有问题可以交流交流!

网友B:
我能磨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