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没有铁心的电机 有懂原理的吗

楼主(2009-04-22):
大家看看没有线圈的电机   复印机上的   有懂行的朋友讲讲
1.什么原理?
2如何使用 力量大吗?
3图3上的圆铁片什么作用?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网友:
我也拆过一个,转子比你的还薄

网友:
什么原理???

楼主:
可以讲讲原理吗   还有图3上的圆铁片什么作用

网友:
有线圈,无铁芯

网友:
 上下是永磁铁吧,电流改变磁场,转子的线圈磁场面在两侧,接下来应该很好理解了吧

楼主:
请看  红圈内的什么作用有两根线引出    他的作用是 恒速?计数?还是别的功能?

调整大小

网友:
研究一下红色的转子,线圈好像密封在转子里面了,用万用表量一下

网友A:
我来告诉你,这是一个直流电机,两片黑色的是磁铁,红色的是线包,砸开看看就会看到铜线。台湾的东西。

楼主:
红圈内有两根线引出 他的什么作用是什么   他的作用是 恒速?计数?还是别的功能?

网友:
看到两个碳刷座,铜的

网友:
和汽车的空调散热风扇结构一样。

网友:
我拆过爱华的超薄卡带机  马达也是这样的   只不过很小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告诉你,这是一个直流电机,两片黑色的是磁铁,红色的是线包,砸开看看就会看到铜线。台湾的东西。

一语道破天机

网友:
这是个有刷电机!!没什么改装的余地!

那个齿盘是谐波减速器!!

网友:
任何电机运转都需要两个磁场相互作用才能转动

网友:
有刷电机。线圈在转子里包着呢。那么大的铜头不用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