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速达内转子无刷发热严重正常吗?

楼主(2009-04-22):
买了个飞速达内转子无刷 540级别的,型号3660,kv2450。上3串锂聚合物,空载电流2A,转速3W多一点。发热很厉害,大概2,3分钟后就烫手了。电调是温的,就是电机太烫了。

这样正常吗?电机检查过没有问题,质量还可以。就是发热厉害,电流其实不高,才2A

如果要装到大脚车上,那还不把电机支架给融化了。
大家给点建议吧!

网友:
空载转速高,轴承发热厉害。

楼主:
不是轴承发热,是线圈发热厉害

网友A:
是涡流损耗, 属正常空转现象,可以使用

楼主:
确实应该是涡流损耗,电机本身没有问题,但这温度也太高了,手都不敢碰。abs塑料的电机支架能承受吗?大家的540级别无刷空转大概有多少度?

网友:
我有套好盈无刷120A+6.5T有感(KV5000)的套装,在7.2v下空载转速和你的电机在11v下的转速应该差不多吧,空载3分钟也开始发热但不至于烫手。也许是你加的电压高了点,用7.4v试试。要装到大脚车上在电机和支架间加层隔热材料,电机上再加个散热风扇。

网友B:
新手啊!

无刷电机一般测试尽量不要空转太久,几秒钟能转就行,太久的话就会发热,严重的就会导致电机退磁,直接报废的。

如果一通电没多久(十秒内)就发热厉害,电机可能有短路故障或已经退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啊!

无刷电机一般测试尽量不要空转太久,几秒钟能转就行,太久的话就会发热,严重的就会导致电机退磁,直接报废的。

如果一通电没多久(十秒内)就发热厉害,电机可能有短路故障或已经退磁了!

你的意思是说带上负荷温度就不会太高了?空转的时候温度都会很高?

网友A:
空载输入的电能全部变成热. 带载时输入电能大部分变成机械能对外做功.只有小部分变成热. 所以带载时电机升温不一定比空载高

网友:
楼上的让我见识了!!!!以前没有想过这个~!~!~!

网友:
我的3650空转时一会就烫了,但带个风扇,是电吹风上的离心风扇,对电机没有散热作用,而且电机用手捏着呢,几分钟都没多少温升。

网友:
9楼说到要害了。空载就空气阻力那么一丁点变成机械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载输入的电能全部变成热. 带载时输入电能大部分变成机械能对外做功.只有小部分变成热. 所以带载时电机升温不一定比空载高

解释得有点别扭,不过我暂时又找不到反对的依据。
按道理空载时电流较小,也就是说输入功率本来就小,而带载时电流要大得多,所以说这个比较的平台本来就不一样,谈不上说电能在空载时转化成的热能要多。事实上带载时电机发的热应该比空载时发热要多出一块来,这一块应该是大电流时的线圈发热。空载是只是涡流和轴承发的热,线圈因为电流小所以发热要少。
总的说带载时的发热为1.涡流发的热2.轴承发的热3.线圈发热
             空载时的发热为1.涡流发的热2.轴承发的热
而为何实际电机在带载时明显要温度低些,应该是因为强制风冷的结果。

网友A:
涡流损耗跟电流不成正比关系.而跟频率(转速)关系密切. 这样应该好理解了吧 还有好电机的轴承损耗是可以忽略的. 可以说涡流损耗跟磁滞损耗是电机的主要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涡流损耗跟电流不成正比关系.而跟频率(转速)关系密切. 这样应该好理解了吧 还有好电机的轴承损耗是可以忽略的. 可以说涡流损耗跟磁滞损耗是电机的主要损耗

这个说法有点道理。有没有人可以拿出点理论依据?

网友(2009-08-20):
理论知识我不懂,但是我想,是不是因为空载转速太高,内部空气摩擦,造成的发热量大~负载后因为转速得到了控制,所以就不会那么热了~~换句话说,你空载一般油门转速15000,负载你全速油门也达到15000的话,电机的发热量是差不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涡流损耗, 属正常空转现象,可以使用

哟西,受教了,以前怀疑是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