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BX-50A。这个电调怎么设置?

楼主(2009-04-22):
求救。BX-50A。这个电调怎么设置?求救。BX-50A。这个电调怎么设置?

能进入设置选项。但不知道每个选项的含义。。模友们帮帮忙吧。。谁有这个说明书给一个也好。。万能的坛子救救俺
附上照片

网友:
这个是新西达的电调,按新西达的设置就可以了
基本特征:
PWM:8KHZ/16KHz。电压6-30V,6---20NIMH ,2- 6S LIPO,内阻0.0025欧。尺寸:46x35x8mm。最大连续工作电流50A,瞬间工作电流65A(10秒)。表面保护温度90℃。支持绝大多数模型用2-16极无刷电机,14极电机转速可以到达23000RPM。2极电机可以到达80000RPM。直升机版本为缓慢启动,从油门开启到低速稳定时间为2-3秒。提供智能恒速学习功能(PID),能计算出主桨最佳恒定转速(利用电机输出和总负载变化关系取最合理恒速点)。
附加特性:
油门位置错误禁止启动,自动学习油门行程,错误信号关闭动力,无接收机信号报警,并关闭输出。多功能调节电机特性。
使用方法:
把电调的输出线和电机连接,电调信号线和接收机油门通道连接。(注意本电调不提供接收机电源)确认发射机油门在最小情况下,打开发射机和接收机电源后,接上主电源,系统上电时候有:∮ ∮ 二声提示声音,表示电源/电调/电机连接成功。等待1秒中电机将会发出2声BEEP BEEP声,这个是安全提示声音,证明电调已经在接收机控制下,这个时候请远离螺旋桨,以免发生事故。安全提示声音以后,电调就可以按发射机的油门提示,控制电机旋转和停车。
如果上电提示声音连续进行,那么请检查接收机电源或者发射机状态。
    注意:本电调在失去接收机信号时候将马上关掉输出,并且发出∮∮∮∮∮声音。以提示信号错误。外场飞行时候或许您可以按此声音寻找您的飞行器。(PCM接收机在失去发射机信号时候会保持其正常的控制信号,此时电调将无法通过电机提供此声音)。另外某些接收机不带静噪功能的,在未开发射机的情况下或许不会发出∮∮∮∮声音,但是绝对不会有安全提示声音。这时候请打开发射机。
    安全提示声音声响比较大,可能会导致螺旋桨轻微动作,这是正常的。如果安全提示声音不足够清脆,请检查电池或者电调到电池连接线的质量。
设置方法:
切断电调主电源,打开发射机,接收机电源。把发射机油门推到最大,连接电调主电源等待提示声音,上电提示声音:∮ ∮,进入主选单:
1. ∮-             为电池种类和数量项目选项
           2. ∮--           为油门控制选项
           3. ∮---         为电调工作模式选项
           4. ∮----       为动力基本特性调整选项
           5. ∮-----     为提前角选项
           6. ∮------   为PWM选项
     听到需要进入选择的选项时,油门拉到中间位置进入子菜单进行相关的设置。
单声:BEEP -   这是第1项目选单,为电池种类和数量。声音重复3次,如果油门不做变动,将转到第2项目选单。
如果要选择里面内容,在这个声音结束完以前把发射机油门移动到中间,等待新的提示声音。
       •-   代表NIMH/NICD电池(锂电池组自适应),本电调能自动检测电池数量,但要保证每次开启时候电池是充足电力的。然后在每个电池电压下降到0.8V的时候降低动力输出。当电池电压再下降到0.7V以下时候完全切掉动力。这个菜单所有声音重复3次。
(如果需要这个选项,请在这3组声音结束以前把油门推到最高。等待更改设置声音。注意: 更改设置声音为一声高频声音,同时系统重新进入主选单。)
                          (2-6S)           (2-7S)
           •--           使用6S锂聚合物电池(75A为7S)
           •---         使用5S锂聚合物电池(75A为6S)
           •----       使用4S锂聚合物电池(75A为5S)
           •-----     使用3S锂聚合物电池(75A为4S)
•------   使用2S锂聚合物电池(75A为3S)
•-------                    (75A为2S)
如果不改变发射机油门,系统将重复此子菜单,直到发射机油门到最大,重新进入主选单。停止选择或者取消可以在任何时候把发射机油门推到最小,系统将重新载入数据,等待1秒时间,安全提示声音出现以后。即可按油门比例输出动力。
连续2声:BEEP BEEP --     第2主选单 为油门控制选项
       ••-自动适应油门行程
••--固定油门行程,1.1(最小油门)-1.8MS(最大油门)
••---高加速度,适合需要快速反映的场合使用。
••----低加速度,适合动力电池性能不太理想的场合使用
连续3声:BEEP BEEP BEEP --- 第3主选单,电调工作模式选项
•••-       普通缓启动操作模式
•••--     2-4极电机恒速控制操作模式
•••---   6-10极电机恒速控制操作模式
•••---- 12-16极马达恒速控制操作模式
  连续4声:BEEP BEEP BEEP BEEP----第4主选单,动力基本特性调整选项
          ••••-                正向旋转
••••--              反向旋转
••••---            软低电压保护(降功率)
••••----          硬低电压保护(停车)
连续5声:BEEP BEEP BEEP BEEP BEEP-----第5主选单,提前角选项
          •••••-               1°
          •••••--             7°
          •••••---           15°
          •••••----         30°
连续6声:BEEP BEEP BEEP BEEP BEEP BEEP ------第6主选单 ,PWM选项,
         ••••••-           适合绝大多数电机,特别是外转电机
         ••••••--         16KHZ  适合高KV超低内阻电机,例如KV4000以上无槽无铁心电机,这个时候电机机械震动将明显减小,运转更平顺。但选用这个选项时,电调将会增加20%左右的发热量,请务必注意散热。
    ! 当油门进入中间位置,等待选项需要的设置选项后,把油门推到最大,听到提示音后,即可完成数据设置。如果还需要进行其他选项的设置,油门拉到中间位置,继续等待选择相关的设置选项。 如果在中途退出,那只要把油门推到最小就可以,数据不做更改。
    ! 以上的操作可以在一次设定中做完全部设置,全部设置完以后将油门拉到最小,等待安全提示音以后即可启动。
出厂基本设置:
电池为自动检测(镍氢),自动油门控制,低加速度,普通缓启动操作模式,正向旋转,软电压保护,提前角为最小(1°),PWM:8KHZ。
注意:
50A/H电调配套450级别电直使用时,外置的是线性BEC模块,只能够在2-3S电压下使用。4S以上的配置需另外配置开关类型的UBEC。
BEC-75A/H是配套500-550级别电直使用的,带有5.5V/5A的BEC输出。正常工作电压3-7S。2S电压下使用,
BEC的输出电流有所减小。
警告!!!
1.        航模用无刷电机不是玩具!!!
2.        电机运行和电调设置期间 手、眼、已经人身体的任何部位请离开螺旋桨转动平面!否则后果自负!
3.        本设备以电池为能源设计的,不能使用其他类型电源,如果使用其他电源有可能损坏本设备或者电源!
4.        本设备为遥控模型产品,不能使用在载人系统和已经有攻击性系统上面,以免防止意外!
5.        本设备为大功率电子产品,在工作中会产生大量热量,请注意保持强制冷却条件!
6.        本设备内部带有电源电压检测系统,在和电池连接的时候请用尽量短的连接线,并且保证有足够电流的电池。以免电压系统产生错误动作影响正常使用!
7.        本设备不允许同时驱动2个或以上电机,以免发生误动作!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不过我还想问这电调能不能设置低电压保护的???(锂电3.8V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