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乐科lama 6的一点个人感受

楼主(2009-04-22):
大约半月前时间在淘宝上购得_乐_lama 6(跟esky lama v3一个样子),大家可能会怀疑为什么我不去买esky之类的大品牌,原因很简单,我是新手,什么都不懂,问了一些问题,有几个掌柜的都爱理不理的,遇上一个热心的掌柜,就在他那里买了一个。价格还算可以,又买了一些配件,掌柜包邮了,还送个马达。自己有八节品胜的用特易充电电池(13.5¥一节啊,这遥控器才卖40块),电池回来玩了这么几天,机头塑料壳破裂,摔坏脚架一个,电池盒一个,一套桨,尾架一个。。。下面谈一下个人的一点感受,纯属个人观点,并无诋毁哪个厂商之意。
    外观上来说,机头塑料壳很软,跟矿泉水瓶子差不多,不知道esky的lama v3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尾架偏软,摸上去有点脆弱,如果不慎碰到尾架,绝对要损坏。买回来时就发现尾架的固定螺丝少了一个,只有三个。电池盒有点松,飞的时候电池可能会往回退,刚开始我不知道,还调了升降舵微调。电池飞了一段时间后变软,会变形。遥控器确实便宜啊,打开电池后盖看去,里边的电路板歪歪扭扭的,有点粗糙。遥控器上的电压指示灯到现在我也没搞清到底有什么用,网上说是电压指示,但它一直都是绿色的(不会是指示遥控器的电量的吧)。昨晚同事竟然把电池正负极接反了,说明这种防呆口做的不够到家,闻到接收机内一股糊味,拆开后发现一个元件烧掉,估计应该是保护电阻,用螺丝刀连接两端焊点后接收机工作正常,索性直接把两端短接了。这时发现机身外壳一个螺丝有点松动,拧了两下之后,发现螺丝断了!!!那机身壳是塑料的啊,这螺丝质量。。。
    以上是有关_乐_的一己之见,总体上来说性能还算可以,由于本人是新手,也不会从技术角度说出点什么,有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指正,值得庆幸的是现在我也刚学会正面悬停。已经不撞墙了。。。。

网友:
看来这LAMA还是 e-sky的好。我以前飞e-sky从4楼摔下来,机壳正好搁在石头上,瘪了。反顶了下,好了什么都看不出来。

网友A:
科的机也还是过得去的~
"机头塑料壳很软"~這個esky 的也是一樣的~
"尾架偏软"為了耐撞~
"电池盒有点松"加個魔術貼~
"遥控器上的电压指示灯"是電量~

网友:
一直用的的ESKY,感觉还错~~~科的还真没试过~~~

网友:
ESky的壳儿一样很薄的,连矿泉水瓶都不如。你掂一掂LAMA的分量就知道了,要是壳厚了就飞不起来了。

网友:
矿泉水瓶谁要是能摔破了, 那是气功大师

说实话,做工两家差不多的,

另外科乐科也算大厂

网友:
遥控器上的电压指示灯网上说是电压指示,但它一直都是绿色的(不会是指示遥控器的电量的吧)。
(没错,就是控的电量显示)

esky也是这样的 半斤八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架偏软"為了耐撞~

尾架不是仅仅软,而是比较脆的那种,要是跟塑料扎带一样的那种软,我倒是挺乐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