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盼 高手 回答

楼主(2009-04-22):
请教个 问题 我 推 油门时 马达 时转 时而不转 是 遥控 及 接受 问题 还是 电调 问题 谢谢
机子是 YT450 原配 电调 控是 FUTABA 6通

网友A:
你先把马达连接线(3根---交换其中的两根! 当然马达反转也不行!) 然后看看你的电调设置对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