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6充A123的问题

楼主(2009-04-22):
3S A123用B6充,3A的电流,充一会就变成0.1A—0.5A了,有一节能充到3.6V其它的都是3.3V—3.4V.始终充不满。B6能恒流充吗?
有人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A:
不用管,始终能充平衡的,头两次会这样,充放几次后,这种情况就不会了

网友:
其中一只电压达到3.6V,其它未达到,B6就会降低充电电流,如此重复,直到每节电池都达到指定充满电压,这是正常的。串联平衡充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