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号更新)新做的小虾。。。

楼主(2009-04-22):
新做的小虾。。。。。。第一次做虾,请各位赐教赐教...
终于装好了...累死......打算用2217的....被某人毒害....决定上ETTI  4100kv....不知道会不会散架...先下水再说吧...

各位帮看看水刀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
手工不錯,稍嫌單薄.

楼主:
打算用玻璃布加强一下,用2217电机。。。。哈哈。。。。第一次整虾,要求能顺利航行就ok啦。。。

网友:
真系謙虛

网友:
手工 ,看船身应该很轻,有一个问题就是方向舵安装会麻烦点!!:loveliness:

网友:
还有连杆可能要加强一下!

网友:
连杆貌似太长了

网友:
第一次做,做得好!

   就是虾脚支撑杆有点细了,不知是什么材料,如果强度不够会有解体的危险哦

网友A:
那么细的虾腿,看着不是碳纤,是什么高强度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细的虾腿,看着不是碳纤,是什么高强度材料?

图上的虾脚连杆是条木棍,只是摆着,拍张照片..呵呵...等碳纤维杆到了,会装上...
用的是木板做的...不是高强度材料...要求不高..动力也不是很猛....呵呵..

网友:
顶一下,做的不错,碳纤维杆直接去卖鱼竿的地方买不就成了嘛,难道楼主是邮购的?

网友B:
整得好靓仔喔,打算在哪里试航?

网友:
虾尾太小,虽然老外的虾流行做成这样,但轴和舵系不太好装
另外后段没有开窗,装起来对手工是不小的挑战

注意强度,特别是2根杆,最好做成可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得好靓仔喔,打算在哪里试航?

打算在北京落水。。。。不过现在冇轴。。比较郁闷。。。。陈师傅,你手上有冇多的?

那两根连杆我也打算做成可换的了。方便我放假带回家玩。。

网友:
多什么呢?回来装吧,什么都有

楼主:
难带返去呢。。。郁闷。。。MD。。海港之星的照片呢?

网友:
我也在北京

引用 楼主:

打算在北京落水。。。。不过现在冇轴。。比较郁闷。。。。陈师傅,你手上有冇多的?

有机会一起跑虾?

楼主:
我现在虾的零件欠缺啊...如果要顺利下水的话,估计要等过完51长假了...

网友:
上星期六已下水了。

照片

照片